求教:关于SI4432天线部分的电路。

楼主(2010-01-25):
用过的大侠请指教:
最近在设计SI4432的应用,发现发射部分有三种电路形势:
1:收发独立天线
2:收发公用一条天线,用UPG2214切换
3:收发两条天线,用UPG2164选择信号强弱。
这三种方式哪种效果最好呢? 相差多少? 尤其对第二种方式不理解。

谢谢啦。

网友:
2:收发公用一条天线,用UPG2214切换

   实际应用中,谁会用两条天线啊。

网友:
此类IC将收和发的电路独立出来而没有在内部用开关,方便了自己外扩PA,LNA等等,有些则已经将开关做在ic里面了,比如nRF24X01系列
所以自己用一个开关切换收发是最常用的

网友:
采用一根天线的居多!!!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

楼主:
准备用SI4432做成自组网系统,难度可能不小啊,还要继续向各位大侠学习。
思路是利用SI4432的RSSI来判定移动收发点的网络位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准备用SI4432做成自组网系统,难度可能不小啊,还要继续向各位大侠学习。
思路是利用SI4432的RSSI来判定移动收发点的网络位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自组织网络系统的确不好做,协议上要考虑的问题太多,看你的想法,甚至要做移动动态接入的网络,若能能出来,那实在是佩服,但是用RSSI来判定网络位置,太不可靠。

楼主:
感谢龙啸大侠。 准备分两步走,先实现透传,再做自组网。呵呵,只怕有心无力啊。

网友(2011-09-24):
回复 网友A:

不知这位大侠一年前的自组网做得怎样,小弟正在研究,不知能否提供点资料瞧瞧。还是老乡呢,哈哈哈  jinguoju@126.com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