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起来寻找233典型应用

楼主(2010-01-25):
活动信息
活动类别 线上活动
开始时间 2010-1-26 16:12 至 2010-3-26 16:12 商定
活动地点 online
每人花销 每人_大约 0 元
性别 不限

活动资料
想像一下可能性
如果您能同时身在两处,将做什么呢?

新型 Fluke 233 真有效值远程显示数字多用表让您可以极其灵活地处理那些不同寻常的测量情形。 只需把可拆卸的显示屏放在您可以查看的地方,然后把多用表放在任何一个方便的地方—无需为了伸入狭窄的场所而不断地挪动梯子和多用表。 现在,您可以在难以接近的地方进行测量。在这些地方,机器或控制面板与限位或隔离开关不在同一地点,或者处于禁止用户进入的区域,例如无尘室或危险区域。

您可以提供实际应用图片或者应用视频或者提交“应用记录”;被选为“233典型应用”的案例或图片将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一份

网友:
做广告哪?

楼主:
哈哈,开展个线上活动,不卖东西,跟大伙互动。只要应用图片或者应用案例,会送热心参与的朋友精美礼品~

楼主:
我来给大家抛砖引玉:FLUKE 233在音响调试方面的应用

    音响设备调试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调试话筒的啸叫抑制。通常可以使用数字多用表测量出啸叫点的频率,在均衡器上衰减相应的频点,使得话筒可以开到一定的响度,而不至于使音响产生啸叫。

    测频率时一般会把多用表表笔并联到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子,然后操作人员到调音台前去操作调音台,直到啸叫出现,读出多用表的读数。这时,就会有一个问题,功率放大器若与调音台相距数米的距离,操作人员不一定能看得到读数。而fluke 233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只需将fluke 233的显示屏取下,放到调音台前,一个人即可轻松完成测量调试工作。

网友:
作为FLUKE的老用户 我觉得233 最大的用处是测试一些不安全的东西 比如雷管 接上鳄鱼夹 选好档位 拿着表头 到安全的地方 上电或测试 保证实验人员的安全

楼主(2010-02-24):
回复 网友A:

没错.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更大的实现现场工程师的安全以及便利性

网友(2010-04-14):
福禄克233正在促销。嘿嘿,福禄克官网上也举办了活动。呵呵

网友(2010-10-27):
FLUKE用电池的产品是不是在电源消耗光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我的两个示波器都出现这种情况。由于长时间不用。电池消耗光了。当重新充电使用的时候就出现故障了。196先是一个通道不能用,然后是两个通道都坏了。现在123也出现这种问题了。是不是表里面有参数?!

网友(2011-08-08):
我在网上搜索关于楼上7楼的电池问题,有些机子比如 87 有两种保险丝,更换的时候要注意以下情况:希望有所启发

关机朝左旋钮到off,拔出接线把背后的螺丝取下。

注意取下屏幕下主机时有小卡扣阻力

换电池, 注意连线
然后盖上,有卡扣声。上螺丝

如果需要更换保险丝

第一个保险丝在电池上方与电池平行,第二个保险丝在左边 与第一个垂直
更换时从一段抬起然后拖出.

型号都不同 不要搞错

网友(2011-12-09):
回复 网友A:

听你这么一说 我才知道危险区域是啥意思啊  哈哈 理解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