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几十年前的电子元件和仪器(电子仪器篇)(共26张清晰图)

楼主(2010-01-25):
收拾学校一个老实验室,发现了不少古董,拆开拍照和大家分享一下 :)估计很多80、90之后出生的人都没见过这样的元件。

貌似应该发到仪器区,如需要,请版主帮忙移一下。下一篇是关于电子元件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7712&bbs_id=9999

1.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四路输出,七十年代后期生产

整体 (原文件名:CIMG9327.jpg)

去掉上盖,后面四块散热器,分别有四个三极管 (原文件名:CIMG9329.JPG)

右侧 (原文件名:CIMG9330.JPG)

左侧,四路输出电路几乎是一样的 (原文件名:CIMG9331.JPG)

电容,外壳为负极 (原文件名:CIMG9333.JPG)

注意这只稳压管,三只脚,其中一只悬空 (原文件名:CIMG9334.JPG)

电源变压器,扎线很有特点,貌似当时的电器都是这么扎线的 (原文件名:CIMG9332.JPG)

楼主:
2. 10Mhz频率计数器,90年代初生产

前面 (原文件名:CIMG9278.JPG)

打开上盖,一边是数字电路,一边是模拟电路 (原文件名:CIMG9283.JPG)

近拍,看出当时处在陶瓷封装与塑封过渡的时期 (原文件名:CIMG9285.JPG)

注意看板子上的过孔都是用焊锡上下连接的,不是电镀的

楼主:
3. 多用数字测试仪,80年代初生产

前面板,应该是物理实验用的 (原文件名:CIMG9288.JPG)

绿色的荧光数码管,在黑暗处很漂亮 (原文件名:CIMG9290.JPG)

拆开,看见整齐排列的数码管 (原文件名:CIMG9298.JPG)

来一张近的 (原文件名:CIMG9297.JPG)

波段开关,还有前面“巨大”的晶振 (原文件名:CIMG9299.JPG)

背面(正面忘记拍全景的了) (原文件名:CIMG9300.JPG)

背面近照 (原文件名:CIMG9303.JPG)

当时的命名和现在大不相同了,很难知道这些数字电路的具体功能
当时的集成电路十分昂贵,估计这台机器的造价不低

楼主:
3. MF30型万用表

里面那个方方的电池是15伏的,现在已经绝迹了 (原文件名:CIMG9342.JPG)

未完...

楼主:
4. 单板机,单片机的祖先
8031时代,单板机系统,8031cpu加8255加紫外擦除的rom

楼主:
5. 直流复射式检流计,70年代生产

检测微小电流用,通过光反射来进行放大,两次反射,可以检测二极管的反向电流。

拍摄花了几个小时,处理图片上传花了一个小时,仪器暂时就这些了,大家来顶顶哈~~

下一个帖子是古老的电子元件的,还有一些很古老的说明书,敬请关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7712&bbs_id=9999

网友:
不错,在那个年代估计算精品了。

网友:
那个检流计拆过,用料不比德国货差。。

网友:
手头有一个老爸留下来的辐射仪,不知道好用不,反正能点亮。基本跟楼主的差不多,都是手工焊接,焊接手艺及其差。哈哈

网友:
上来看古董~

网友:
有几个没见过而已  莫非我老了?  80后。。。

网友:
上面的仪器在学校存放淘汰仪器的实验室都见过,零件可以随便拆,当时那个荧光数码管拆了好些,哈哈

网友:
【楼主位】 luld
1.直流可调稳压电源,四路输出,七十年代后期生产
注意这只稳压管,三只脚,其中一只悬空 (原文件名:CIMG9334.JPG)
=============================================================
  怀念 2DW7C 一下。

  2DWΦ6是5.5~6.5V的硅平面双向限幅二极管。
  同一硅芯片上的两个PN结反向串联,其一半反向击穿形成稳压数值的大部,另一半正向电压串联相加,形成双向限幅(稳压)二极管。

  同一硅芯片上的两个PN结反向串联,其一半反向击穿形成稳压数值的大部(约为5.3V),另一半正向电压串联相加,作温度补偿用。利用这两个结的正、负相当的温度系数相互抵消的原理,实现极小电压温度系数的稳压。这就是具有温度补偿性能的稳压二极管。中间公共端空着不用。
  出厂前,通过调试、检验,确定在多大的工作电流下,哪一个阴极作为稳压管的正电源端使用会更好(温度系数更小),并以颜色将工作电流大小分级(5、7.5、10、12.5、15mA),在选定的阴极端点上色漆标记。

  例如老牌的2DW7C,硅平面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作为一种精密的标准稳压管,其电压温度系数极小(为10~-6数量级),稳压值为6.2V上下(5.9~6.5V)。

      新名   旧名   色标   工作电流   电压温度系数
      2DW230  2DW7A        10  mA    50x10~-6
      2DW231  2DW7B        10  mA    50x10~-6
      2DW232  2DW7C   红点     5  mA    5x10~-6
      2DW233  2DW7C   黄点    7.5 mA    5x10~-6
      2DW234  2DW7C   无色点   10  mA    5x10~-6
      2DW235  2DW7C   绿点    12.5mA    5x10~-6
      2DW236  2DW7C   灰点    15  mA    5x10~-6

  对于那些不符合电压温度系数参数要求的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就可以降格作为双向限幅二极管(2DWΦx)使用。因此,它们也就具有和2DW7C一样的三条腿的封装。

  很显然,楼主位的xx大学制造的稳压电源,用的是双向限幅二极管2DWΦ6,而不是真正的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2DW7C。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gzhuli 于:2010-01-26,01:20:4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9999]电子零件
即将移去的分区:[3043]其它仪器

网友:
同怀念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位】 luld 提供资料, 谢谢!

有一个特征是明显滴----电子仪器的“机械”与“电子”的“比例”在悄然发生变化......

网友:
最后一个见过

网友(2011-07-04):
我想我和luld 年龄相当。

网友(2011-08-28):
这些古董我拆了不少,ST16示波器,325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都有好几台。里面的造工基本和楼主的一样,元件都差不多,电子管,手术画的板,就是味道太想吐了,电子产品久了产生的味道真是难受

网友:
第一个仪器里面用的竟然是CD型变压器器,哈哈哈
现在是很少用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主流啊?
反正我知道这种变压器很便宜。

网友:
我有一个1951年上海出的惠斯登电桥箱,里面的电阻网络现在还好的很,只不过表头前段时间给搞坏了,有点可惜,准备修一修,做个文物。不知谁有兴趣?

网友(2011-10-14):
莫兄,这么说就不对了
70年代的生产力如何?
LZ有能力就都保留下来,不要拆了败家了。
当时国产芯片质量不佳,主要是工业本身就不到位,很多晶体管还是人工焊接管芯,电源的稳压部分用了对管,所以中间脚悬空。主要是为了处理温度漂移。在当时没有好的参考源和稳压芯片的情况下这么做很不容易了。
变压器和电容的处理没有偷工减料,因为很多东西设计还是要考虑性价比,特别是在工业实力不到位的情况下。
当时的电路板大多是手工腐蚀,人工焊接,电容用了尼龙套,防震动,保安全。电解电容能用到现在也很不容易了。当时很多电容耐压比标称值大,密封度也高。
对于低档仪器来说,以当时的生产能力,可以说是很好的设计。

网友:
不知道最后一个东东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70年 能摆弄一下二极管 三极管的就是牛人了。能装个黑白电视就是高手了。仪器,万用表有就不错了。示波器,奢侈品。除了一些无线电厂有,其他哪里有哦。
当时的技术水品就是这样,不是说偷工减料。而是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兢兢业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