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viewmate看gerber要比cam350和gerberview要好多了

楼主(2010-01-25):
用cam350 和 gerverview 看gerber 总是会有一条条的线。看着很不舒服。而且占用系统资源多。

试了下 viewmate,缩放的时候十分流畅,感觉不错。免费版就够了~

补充:viewmate 是 pentalogix 公司的一款免费产品,网站地址:http://www.pentalogix.com/

下载需要注册、激活,并且下载后会给你发个序列号。

国内站点上提供的都是免费的 V8.3,当前的版本已经是 11.0.2 了。产品已经变成了 ViewMate with Smart DFM。这个 DFM 功能不错,俺正在看。。

该公司同一系列还有其他三款产品,不过都是需要花钱购买的。

这里 http://www.pentalogix.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1&Itemid=67 有产品比较

最好的还是那个 ViewMate Pro Edition 或者 CAMMaster Cam Editor 可惜没找到破解版,不过这个 ViewMate with Smart DFM 版已经够用俺了。

网友:
问个不相关的问题:sonsivri怎么了?

Disabled
This website has been disabled!

临晨刚和客户聊完,上去一逛就这样了……

楼主:
俺估计这次是完蛋了。。

不过不要紧的,过些日子会换个地方再开的。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
【1楼】 simhfc
问个不相关的问题:sonsivri怎么了?
临晨刚和客户聊完,上去一逛就这样了……
=======================================

昨晚就发现上不去了。

现在已经恢复了。

网友:
viewmate 没用过   有绿色版没

网友:
viewmate可以打印么
gerberview没注册不能打印

网友A:
不错,刚试了,可以打印,缩放也很方便

可以把gerbermagic和cam350都删掉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gerber文件究竟该如何命名文件名后缀?

网友:
我知道 Eagle, gEDA 输出的后缀不一样。
gEDA 输出的 gerber 文件后缀全是 .gbr,钻孔文件是 .cnc
Eagle 输出的是 .GTL, .GTS, .GTO. 等等。

其实,文件的扩展名并不重要,文件的内容可以说明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文件,但是恰当的文件名可以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文件。

Wikipedia 上有解释:
Some common XGerber extensions are:

    * .GBL - Gerber Bottom Layer
    * .GTL - Gerber Top Layer
    * .GBS - Gerber Bottom Solder Resist
    * .GTS - Gerber Top Solder Resist
    * .GBO - Gerber Bottom Overlay
    * .GTO - Gerber Top Overlay
    * .GBP - Gerber Bottom Paste
    * .GTP - Gerber Top Paste
    * .GKO - Gerber Keep-Out Layer
    * .GM1 - Gerber Mechanical 1
    * .GM2 - Gerber Mechanical 2
    * .GPT - Gerber Top Pad Master
    * .GPB - Gerber Bottom Pad Master

楼主:
哦。。。wikipedia 有啊。。。多谢啦

网友:
啊,会再开就好,不然还真是EDA WareZ的一大损失。

=======================================

Gerber扩展名我都要求用全名,呵呵,一目了然,无论哪家厂、新手熟手都不用再和我们确认啦。

网友:
真巧,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刚看到eagle输出的文件是

用viewmate是可以打开的,不知道这种文件发给工厂是不是可以直接用
以前用pads输出的都是*.pho文件,发给工厂是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请教怎样才能输出上面所说的.GTL, .GTS, .GTO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样才能输出上面所说的.GTL, .GTS, .GTO文件

Sparkfun 上有篇文章讲这个,在文章中可以下载到一个 Eagle 使用的 cam 文件 sfe-gerb274x.cam

网友:
在Eagle中浏览CAM Jobs目录,下面有各类.cam文件,打开gerber打头的.cam,在File栏有“%N.cmp”等字样,只需将各层的File栏改为自己熟悉的扩展名即可;

Component Side就是8楼引用中的 * .GTL - Gerber Top Layer;以此类推。

楼主:
我用过好几个CAM处理器,生成的文件名后缀都不同。今天在使用 Viewmate with SmartDFM 中的SmartDFM时,在第二步文件识别的 Identify layers 的 AutoLoad Using Layer Type,不能自动识别全部层,我想这个应该有个通用的标准之类的。所以有此一问。

如果使用标准的文件名,操作上会方便很多。

网友:
搞定了,谢谢atommann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好几个CAM处理器,生成的文件名后缀都不同。今天在使用 Viewmate with SmartDFM 中的SmartDFM时,在第二步文件识别的 Identify layers 的 AutoLoad Using Layer Type,不能自动识别全部层,我想这个应该有个通用的标准之类的。所以有此一问。
如果使用标准的文件名,操作上会方便很多。

确实如此。下面这种命名方式也不错:
ttl-232.back.gbr
ttl-232.backmask.gbr
ttl-232.backpaste.gbr
ttl-232.backsilk.gbr
ttl-232.fab.gbr
ttl-232.front.gbr
ttl-232.frontmask.gbr
ttl-232.frontpaste.gbr
ttl-232.frontsilk.gbr
ttl-232.plated-drill.cnc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好几个CAM处理器,生成的文件名后缀都不同。今天在使用 Viewmate with SmartDFM 中的SmartDFM时,在第二步文件识别的 Identify layers 的 AutoLoad Using Layer Type,不能自动识别全部层,我想这个应该有个通用的标准之类的。所以有此一问。
如果使用标准的文件名,操作上会方便很多。

且不说CAM软件业者间没有统一协定,就是不同工厂的概念也不同,其实后者才是关键;
一般要明确图纸叠层顺序,比如Top Layer—Inner Layer2—Inner Layer3—Bottom Layer,尤其是中间两层必须指明,因为不同的厂、不同的人对Power层和GND层与2、3层的对应都不尽相同,为大家方便还是用通俗易懂的名称命名为上。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
【楼主位】 huayuliang 花生
国内站点上提供的都是免费的 V8.3,当前的版本已经是 11.0.2 了。产品已经变成了 ViewMate with Smart DFM。这个 DFM 功能不错,俺正在看。。
============================================================================================

谢谢花生提供了这条信息。
不同的 GerbView 工具,适用的格式有差异。我一直都是几种 GerbView 参合着用,包括ViewMate 8.3。
很早就想更新一下ViewMate,没有找到路子。
请问,花生下载的 ViewMate with Smart DFM 可以上传共享吗?

楼主:
上传???...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官方提供下载的。。只不过需要注册才有序列号的。
下载地址:http://www.pentalogix.com/index.php?option=com_downloads&page=free.product
如果没登录的话,出现的是注册、登录页面。注册后再下载,会收到序列号邮件。

我上传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29369.zip(文件大小:18.53M) (原文件名:ViewMate_Setup.zip)

还好,俺还以为需要分卷呢。。。

仔细看。。。嘿嘿~

网友(2010-03-03):
谢谢,花生提供的信息,我也弄了一个。真的很不错!

网友:
新装了Win7,试了一下,作为Gerber viewer很合适,刚才安装,不用序列号也能使用。

网友:
【24楼】 simhfc
新装了Win7,试了一下,作为Gerber viewer很合适,刚才安装,不用序列号也能使用。
=============================================================================

用了下,发现不注册,没有序列号,就没有保存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JQ_Lin 老师,免费版本是没有保存功能的。。不知道您是怎么做的。

To Save a New, Unnamed Job File

This feature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free ViewMate. To use this feature, please contact PentaLogix to find out which products (ViewMaster, ViewMasterEZ, or CAMMaster) contain the features you need.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今天用了【21楼】你上传的ViewMate_Setup,发现没有保存功能。我以为是没有注册的缘故。
接着,我去注册,却又没收到序列号。同时看到它的说明了,这个免费版本是没有保存功能的。
You can view, measure features, and even print your files. Since ViewMate is intended to show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PentaLogix CAM products, ViewMate does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save data or perform DRC functions.

还不能导出。

网友:
关注一下,被ALtium Designer那糟糕的打印功能搞得很头痛
考虑换个软件打印PC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严重?

网友(2010-10-30):
回复 网友C:
关注一下,被altium designer那糟糕的打印功能搞得很头痛
考虑换个软件打印pcb

建议换AutoCAD,非常方便

网友(2011-07-23):
viewmate 查看eagle的钻孔文件结果不对,钻孔都是实心的,但是用GerberView查看的话是正常的.还是建议大家用gerberview查看,该软件也比较小巧.
GerberView 软件ourdev_660316WAIRAP.rar(文件大小:3.09M) (原文件名:gerberview.rar)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汗,改下显示方式。

网友(2011-09-04):
这个要试下!

网友(2011-10-05):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汗,改下显示方式。

要显示空心的钻孔,点击下面的按钮就可:

网友:
ViewMate 免费版可以导出DXF文档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免费的或OPEN的 可以导出DXF的软件?
上班不敢使用破_解版,又没有申请到采购预算呀,难啊。

楼主:
为啥要从Gerber导出DXF呢?

网友(2011-11-14):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汗,改下显示方式。
要显示空心的钻孔,点击下面的按钮就可:

一点这个,敷铜跟走线,都变形了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 ...

KICAD中有免费的gerverview,不只需要把它单独提取出来即可,绿色版的哦!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看gerber文件的工具,我还一直以为只有cam350呢

网友F(2014-03-10):
谁需要的,可以提供新版的,请帖上你的lock id,如0x10-2xxxx

软件下载:
ftp://ftp.pentalogix.com/Updates ... wmate_Pro_Setup.zip

ViewMate Pro 11.6
CAMMaster 11.6
ProbeMaster for Windows 11.0
RoutMaster 9.4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需要的,可以提供新版的,请帖上你的lock id,如0x10-2xxxx

软件下载:

大虾, 10-33225

网友F:
RE4CC7LH6WMPFTIFNI7Q3R2HQ44SGY7BRVZHMSHJEKBZQM3# "10" version "11.6", no expiration date, additive

ViewMate Pro 11.6,复制存入文件安装目录下的lservrc

网友:
引用 网友F:
RE4CC7LH6WMPFTIFNI7Q3R2HQ44SGY7BRVZHMSHJEKBZQM3# "10" version "11.6", no expiration date, additive ...

非常感谢回复,可用

网友F:
到这里来提供ViewMate Pro的lock code,我给你license

网友:
用的比较少,平时直接用AD13打开!

网友G:
你好
10-47ABB对应的license多少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到这里来提供ViewMate Pro的lock code,我给你license

ViewMate Pro

我的lockcode   10-4937A

谢谢  zsj008od1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10-47ABB对应的license多少呢?

AA7796IO9YYQEMJCKL2N2O9KSG5R9Z47TQT9BTKLQLASRJY# "10" version "11.6", no expiration date, additive

网友:
引用 网友H:
ViewMate Pro

我的lockcode   10-4937A

KT4CC7LH6WMPFTIFNI7Q3R2HQ44SGY7AQVTGINHJEKBZQM3# "10" version "11.6", no expiration date, additive

网友(2014-04-14):
ViewMate Pro

我的lockcode    10-3893B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谁需要的,可以提供新版的,请帖上你的lock id,如0x10-2xxxx

软件下载:

你好
我的
Locking Code:10-21A21

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
我的
Locking Code:10-21A21

to zhaomq
lockcode    10-3893B
8CVZO4D6ZMLP5Z4ZPBU4YJPCG34IMKRDKK87EBC9DKZ7C85#

to yinglively
Locking Code:10-21A21
J2T73WCRTB3CGQNWP92HSIC65JPTD5ODJQCYDP6WT7CWV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谁需要的,可以提供新版的,请帖上你的lock id,如0x10-2xxxx

软件下载:

大虾:
我的Locking Code: 10-47015

网友:
引用 网友F:
to zhaomq
lockcode    10-3893B
8CVZO4D6ZMLP5Z4ZPBU4YJPCG34IMKRDKK87EBC9DKZ7C85#

多谢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到这里来提供ViewMate Pro的lock code,我给你license

Lock code: 10-CB97
帮忙提供下序列号,谢谢

网友:
to ch2003_23:MTUCQFUD472AWBN3POKJBML9TKED68CDTBQ5L5XU67FD77#

网友:
Locking Code: 10-47015
帮忙提供下序列号,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把下的文件贴上来啊 ,下不了。谢谢

网友:
Locking Code : 10-3EBA7

谢!

网友:
10-34BEA 帮我算一个 谢谢

网友:
Lock code:  10-2718C
帮忙提供下序列号,谢谢

网友:
多写楼主提供,下载一个试用!!!

网友:
@zsj008od1
Lock code:  10-2718C
求大神给个viewmate 序列号,谢谢啦!

网友F:
to cj519:
Lock code:  10-34BEA     CP93I7MD6OUL2XKO5NWW3SWHICYFK2GRWM79CJHBMGW5SVJ#

to yondyanyu
Lock code:  10-3EBA7     FMYBJ77TS338X5XWSE6X3DE5VJLCQFOGOUW9Y45OT3TB758#

网友:
谢楼主信息和楼上viewmate 序列号!

网友(2014-05-21):
lock code : 10-22AA0

网友J:
我的
lock code :10-13A61
请帮我算一个序列号

网友K:
帮我也算一个序列号:10-23898

网友:
引用 网友F:
to cj519:
Lock code:  10-34BEA     CP93I7MD6OUL2XKO5NWW3SWHICYFK2GRWM79CJHBMGW5SVJ#

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用哎!请大虾指教下!
感谢!

找到了,感谢!

网友L(2014-08-12):
请帮忙算一个:
10-1B616
谢谢。

网友M:
请帮忙算一个:

10-1312C

网友(2014-09-12):
引用 网友M:
请帮忙算一个:

10-1312C

6FN8NKJFVQENLAAVCQ5UIM8KHGUB3IA6NHLU6X26SEVUZSN#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请帮忙算一个:
10-1B616
谢谢。

YG6LVVKDJBKJJ8OW69I4TN682MQ9ZWBY7ULJP3OPYATSFTH#

网友:
引用 网友K:
帮我也算一个序列号:10-23898

Q5Z5NMGHAWI5CZLXNFY3IM2LQYIPM3PBPOCQAPLJAY87T63#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
lock code :10-13A61
请帮我算一个序列号

SINKDCNF95WG5EB9DQHKAQ8WUYNT7JM7NTCU6REJC7FY26O#

网友F:
MISAKLMIACOPZEAXR85YHS3L664EZQPFITBOFALXGKVKI67#

网友:
引用 网友F:
YG6LVVKDJBKJJ8OW69I4TN682MQ9ZWBY7ULJP3OPYATSFTH#

万分感谢。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SAKLMIACOPZEAXR85YHS3L664EZQPFITBOFALXGKVKI67#

万分感谢。

网友N:
帮我也算一个序列号:10-29ABF

网友(2014-11-21):
引用 网友N:
帮我也算一个序列号:10-29ABF

D4CQN3BG6B6HG22HNQL3XHZH5MUTNI9B2B763HHWWCC8AO3#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F:
谁需要的,可以提供新版的,请帖上你的lock id,如0x10-2xxxx

软件下载:

你好,装了这个软件,locking code 显示是unknown是什么意思?

网友:
id: 10-46617
11.6

网友(2015-04-16):
Locking Code為10-18379,麻煩你了~
V11.6

网友(2021-07-06):
引用 网友A:
不错,刚试了,可以打印,缩放也很方便

可以把gerbermagic和cam350都删掉了

求   Gerbermagic  安装文件或者下载地址  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