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魏同学最好也来看看

楼主(2010-01-25):
我一直知道FPGA和DSP都是很快很高速的器件,虽然我不会FPGA和DSP,但是我很想弄清楚他们具体有多大差异,FPGA能代替DSP吗??魏同学好像说下一版中想用DSP来做,这是否意味着DSP的性能更强些呢??期待大家的回答和讨论!!

网友:
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可以构建你所设计的数字系统,甚至CPU,可以进行数字信号处理,但是用FPGA的硬件做数字信号处理的性价比不如DSP芯片高,我所说的会考虑使用DSP是用它做一些数据处理的算法,简单的说,DSP就像一个运算功能很强大的单片机,而FPGA所做的是进行实时时序控制等,作为硬件来使用就像一大堆的数字电路芯片。

网友:
FPGA可以并行的处理逻辑,DSP虽然有流水线优化,但内部仍然是串行的。

另外问一下魏坤兄,你的DSO现在是不是着重于程序的完善?有没有考虑过提高指标,比如提高模拟带宽?

网友:
【2楼】 AustinShun 伏羲琴·韵
    两级流水线,边完善现在的程序边构思以后的硬件。

网友:
嘿嘿,好像看到过xilinx的介绍,可以在virtex内部建立n个并行的DSP46核,这个速度应该很爽了吧。

其实我有个想法,不清楚你的第二版的DSO的数据处理时怎么做的,是通过nios2写的程序还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在FPGA内部使用一些常见的软核,比如滤波器,FFT,利用这些硬件架设的数字处理模块应该可以更好的对数据进行处理吧。而且我在学xilinx的时候发现,可以直接通过matlab构建这些软核,然后直接移植到fpga内部。

楼主:
我的意思是FPGA的性能是否已经超越DSP,而不是考虑什么性能价格比的问题。换句话说,DSP的能做的是否FPGA都能做??没想到魏同学这么快就回复了!!感谢大家的回答,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镐头和板锹各有各的用处,虽然也能小客串一下,但谁也代替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