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定义parameter的使用,百思不解,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26):
具体现象为,在程序中定义了:
reg [11:0]        hcount;
parameter Whole_line = 12'd1344;
使用:
if (hcount == Whole_line)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hcount <= 1'd0;
else
        hcount <= (hcount + 1'd1);
程序运行,发现实际到的数小于1344。
直接使用:
if (hcount == 12'd1344)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hcount <= 1'd0;
else
        hcount <= (hcount + 1'd1);
则一切正常。

按照parameter定义方式看,这2种用法应该没有区别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应该没有区别,就是简单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