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点亮了我的LCD显示器,1024*768@60Hz,verilog语言,EP2C8,全部源码

楼主(2010-01-26):
昨天几乎一晚没睡,参考了很多代码,现在只是点亮了,没进行美化,我是新手,大家别拍砖,呵呵。

module vga(
                        clock,
                        switch,
                        disp_RGB,
                        hsync,
                        vsync
);
input                clock;                                        //系统输入时钟
input                [1:0]switch;
output                 [2:0]disp_RGB;                        //VGA数据输出
//disp_RGB[0]:蓝
//disp_RGB[1]:红
//disp_RGB[2]:绿
output                hsync;                                        //VGA行同步信号
output                vsync;                                        //VGA场同步信号

reg [11:0]        hcount;                                        //VGA行扫描计数器
reg [11:0]  vcount;                                        //VGA场扫描计数器
reg [2:0]   data;
reg        [2:0]        h_dat;
reg [2:0]   v_dat;

wire                dat_act;
wire                hsync;
wire                 vsync;

//VGA行、场扫描时序参数表
parameter        //1024*768@60Hz//65M
                        h_Front_porch        = 12'd24,
                        h_Sync_pulse         = 12'd136,
                        h_Back_porch        = 12'd160,
                        Whole_line           = 12'd1344,

                        v_Front_porch        = 12'd3,
                        v_Sync_pulse        = 12'd6,
                        v_Back_porch        = 12'd29,
                        Whole_frame                = 12'd806;

//************************VGA驱动部分*******************************
//行场扫描
//行扫描 hcount 从0开始计数到 Whole_line
//场扫描 vcount 从0开始计数到 Whole_frame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                if (hcount == Whole_line)                        //行扫描计数到Whole line
                if (hcount == 12'd1344)                        //行扫描计数到Whole line
                        begin
                                hcount <= 1'd0;
//                                if (vcount == Whole_frame)        //场扫描计数到Whole frame
                                if (vcount == 12'd806)        //场扫描计数到Whole frame
                                        vcount <= 1'd0;
                                else
                                        vcount <= vcount + 1'd1;
                        end
                else
                        begin
                                hcount <= (hcount + 1'd1);
                        end
        end
//同步信号输出
reg hsync_r,vsync_r;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hsync_r <= (hcount > h_Sync_pulse);
                vsync_r <= (vcount > v_Sync_pulse);
        end

assign hsync = hsync_r;//产生行同步信号(低电平)
assign vsync = vsync_r;//产生场同步信号(低电平)

//数据输出
assign dat_act =    ((hcount >= (h_Sync_pulse + h_Back_porch)) && (hcount < (Whole_line - h_Front_porch)))
                                 && ((vcount >= (v_Sync_pulse + v_Back_porch)) && (vcount < (Whole_frame - v_Front_porch)));
assign disp_RGB = (dat_act) ?  data : 3'h00;

//************************显示数据处理部分*******************************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case(switch[1:0])
                2'd0: data <= h_dat;                           //选择横彩条
                2'd1: data <= v_dat;                           //选择竖彩条
                2'd2: data <= (v_dat ^ h_dat);        //产生棋盘格
                2'd3: data <= (v_dat ~^ h_dat);        //产生棋盘格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产生竖彩条
begin
        if(hcount < 223)
                v_dat <= 3'h7;                    //白
        else if(hcount < 303)
                v_dat <= 3'h6;                        //黄
        else if(hcount < 383)
                v_dat <= 3'h5;                        //青
        else if(hcount < 463)
                v_dat <= 3'h4;                  //绿
        else if(hcount < 543)
                v_dat <= 3'h3;                        //紫
        else if(hcount < 623)
                v_dat <= 3'h2;                        //红
        else if(hcount < 703)
                v_dat <= 3'h1;                        //蓝
        else
                v_dat <= 3'h0;                        //黑
end

always @(posedge clock)                //产生横彩条
begin
        if(vcount < 94)
                h_dat <= 3'h7;               //白
        else if(vcount < 154)
                h_dat <= 3'h6;                        //黄
        else if(vcount < 214)
                h_dat <= 3'h5;                        //青
        else if(vcount < 274)
                h_dat <= 3'h4;                  //绿
        else if(vcount < 334)
                h_dat <= 3'h3;                        //紫
        else if(vcount < 394)
                h_dat <= 3'h2;                        //红
        else if(vcount < 454)
                h_dat <= 3'h1;                        //蓝
        else
                h_dat <= 3'h0;                        //黑
end

endmodule

顺便请教,参数定义parameter的使用,百思不解,请高手指点
程序中:
if (hcount == Whole_line)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使用不正常,但是

if (hcount == 12'd1344)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判断正常。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们要看图。

楼主:
手机拍的,效果比较差

点亮我的显示器 (原文件名:IMG_016.jpg)

网友:
我用CPLD写的

网友:
if (hcount == Whole_line)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使用不正常,但是
if (hcount == 12'd1344)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判断正常。

Whole_line 是`define Whole_line 12'd1344 吗

楼主:
我在程序中已经定义了:

//VGA行、场扫描时序参数表
parameter //1024*768@60Hz//65M
h_Front_porch = 12'd24,
h_Sync_pulse  = 12'd136,
h_Back_porch = 12'd160,
Whole_line    = 12'd1344,

v_Front_porch = 12'd3,
v_Sync_pulse = 12'd6,
v_Back_porch = 12'd29,
Whole_frame = 12'd806;

能用define吗?我试试。

网友:
cool .dian lu tu you ma?

网友:
楼主能上传电路图看看吗?我也有个xilinx 128 cell CPLD.

网友:
前几天朋友给了我块NEC的彩屏,型号是NL8060,800*600的,10.2寸,26万色,我用的是EP2C20和两片25616的sram做了个控制器,效果还不错

楼主:
参考资料来了

学东西学杂了,什么资料都搜集,现在是解决入门的问题呢。
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有理想就能有条件。现在脑瓜明显不如从前灵光了,接触新事物需要费太大的精力,呵呵,学无止境。

网友:
16楼的更牛呀。。。佩服,魏坤是技术多面手呀

网友:
我也是昨天刚 点亮了 LCD ,800*480的 VHDL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hsync_r <= (hcount > h_Sync_pulse);
vsync_r <= (vcount > v_Sync_pulse);
end
你的这个vsync_r ,hsync_r 开始的时候没有初始化的啊,开始应该是“1”在一段时间的“0”,再就是“1”。
对吧!

网友:
程序中:
if (hcount == Whole_line)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使用不正常,但是

if (hcount == 12'd1344) //判断hcount计数是否达到 Whole_line 的值
判断正常。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回复 楼主:

Whole_line楼主是不是用的paprameter定义的啊?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Quartus6.0
定义了parameter后,再次修改参数值时,发现修改后编译仍然没有改变参数名所对应的值。后来,每次修改时,我都修改参数名,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跟我遇到的是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
【31楼】 flashman911
Whole_line楼主是不是用的paprameter定义的啊?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Quartus6.0
定义了parameter后,再次修改参数值时,发现修改后编译仍然没有改变参数名所对应的值。后来,每次修改时,我都修改参数名,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跟我遇到的是不是一个问题

谢谢了,你提的是正确的。

我用的是Quartus9.1,之前始终找不到原因。(这下终于明白了,一直以为是我人品不好呢,呵呵。)刚试了下,真的是这个原因呀。

本来程序中把所有显示模式全部使用paprameter定义完了,结果在换参数的时候发现出错。

具体参数设置参考的网站:
http://www.tinyvga.com/vga-timing

网友:
我有一块光板的液晶屏,是IBM的笔记本上拆下来的,那个LVDS接口怎么连接到FPGA上去呢?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Quartus9.1,之前始终找不到原因。(这下终于明白了,一直以为是我人品不好呢,呵呵。)刚试了下,真的是这个原因呀。

本来程序中把所有显示模式全部使用paprameter定义完了,结果在换参数的时候发现出错

呵呵,解决就好了。我用的是6.0。呵呵,我还以为只是低版本存在这个问题呢。哎,altera弄得这个太悲剧了。真是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0-02-25):
既然定义了h_Back_porch,那么Whole_line这个参数还是定义为H_total比较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10.2寸屏是2块SRAM做显存切换吗?那刷屏有多快啊?

网友(2010-04-09):
mark  正在搞这个

网友(2010-05-16):
记号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

网友:
手头上也有一块NEC的屏,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0-06-16):
使用parameter并生成了symbol的话,可能会出现源程序中参数定义parameter定义的值和symbol中存储的值不一致的情况
修改了源程序的parameter的值并执行更新symbol的操作,并不能修改symbol中存储的值,除非把symbol删掉再重新生成

Quartus II在综合的时候,调取的是symbol中的值,而不是源程序中定义的值,lz的问题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源程序中定义并修改了parameter的话,一定要注意和symbol保持一致

网友:
楼主的屏那买的 本人想要多少钱????

网友:
具体参数设置参考的网站:
http://www.tinyvga.com/vga-timing

网友(2010-08-10):
mark 一下,有空试试

网友:
楼主哥,我在研究你的程序,没有改动,直接下载:产生的竖条 前面的白,黄没有了部分
             白色直接没有显示 从最边缘开始显示黄颜色的,而且只有几列的
不值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先留个印,等过段时间空了好好看下,一直很想做这些方面的东西玩玩,嘿嘿

网友:
留着准备点亮LVDS的屏

网友(2010-12-23):
我的晶振用的是48M的 应当怎么改动这个程序??

网友:
这个要顶!!!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网友:
具体参数设置参考的网站:
http://www.tinyvga.com/vga-timing

这个不错。呵呵呵

网友:
楼主很强了,我也是刚入门的,看点液晶屏的程序看了3个月都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哪天我也试试。。。

网友(2011-07-17):
1024*768@60Hz,verilog语言,EP2C8,全部源码 mark

网友:
我也有块2C8的板,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高手太多了!!!

网友:
都是牛人,时间和精力真多!!!!
佩服!
向牛人致敬!
向牛人学习!!!

网友:
年轻就是好。有精力。

网友(2011-08-18):
楼主做得很好
就是感觉你的代码里面没有复位信号
这样的话,程序会无法复位,有时候会跑飞

如果加的话最好加异步复位信号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这么多人点亮了LCD,让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
做得真不错
楼主是否可以公开一下你的硬件资料
原理图等等

网友:
以后用。。thank you

网友:
坤少牛X啊,什么都搞啊

网友:
记号下回学校弄弄看

网友(2011-11-05):
如果有原理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3-08-25):
马克思主义,谢啦

网友:
相当给力。。。学习。。。一直想写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下

网友(2018-07-31):
引用 楼主:
【31楼】 flashman911
Whole_line楼主是不是用的paprameter定义的啊?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用 ...

你好向你请教下,switch[1:0] 这个值的变化 是根据什么 来变化的呢,在程序中看到switch[1:0]只是两个输入IO口。但是不知道如何变化的,何时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