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max6325 做了下温度测试,请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0-01-26):
对基准芯片MAX6325测试温度

58度        2.50018
25        2.50014
-9        2.50023
-10        2.50024
=====================================
不知道准不准,我的台式表有点老,不敢相信这数据

楼主:
测试条件: 片子放温度箱,测试表在外面室温

网友:
这样测试不能真实反映MAX6325块温度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温漂),只能反映整个板块与温度的关系,而且测试温度至少要保持半个小时以上,MAX6325不知后缀号是什么,如果超过极限温度过多,测量的电压一般大大偏离标定值或表现为失调,严重时就会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