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Cortex-M0体积指标

楼主(2010-01-26):
RT-Thread/Cortex-M0全新移植(仅针对ARM Cortex-M0芯片,不是目前市场上具体厂家的Cortex-M0芯片)

支持32任务优先级(允许相同优先级线程存在),不支持动态内存分配,不支持设备接口,不支持finsh shell
-O0 不优化
Program Size: Code=3954 RO-data=482 RW-data=48 ZI-data=984

-O2 优化:
Program Size: Code=3322 RO-data=482 RW-data=44 ZI-data=988

-O2优化, 使用microlib,及Cross-Module Optimization
Program Size: Code=1670 RO-data=482 RW-data=44 ZI-data=892

采用8优先级任务,无message queue,无event,无mutex的情况:
Program Size: Code=1608 RO-data=480 RW-data=44 ZI-data=628

此时,内存占用的几个大头:
中断栈,256字节。实际上这个个人建议512字节比较好,宽裕些
idle线程,TCB占用112字节,栈占用128字节。TCB相对来说太大、太大了
对象容器,64字节
调度器,64字节

这个移植主要面向Cortex-M0,片内SRAM具备4k、8k等的芯片。还有优化余地的是线程的TCB,现在相对来说太大了,可以砍掉些。

网友:
用的是哪家的芯片啊

还是仿真?

楼主:
(仅针对ARM Cortex-M0芯片,不是目前市场上具体厂家的Cortex-M0芯片),即仿真!

欢迎大家多对这份体积指标提提建议。在4k、8k的芯片上,上面这份指标是否达到可用的目标。

网友:
Code=3954 RO-data=482 RW-data=48 ZI-data=984
3954是指代码长度,是flash的占用吧?

RW+ZI是指内存占用吧? RO是指什么呢?
这个尺寸好像蛮小的。

楼主:
RO是只读数据,放在flash上

RW+ZI,如果对应到gcc去,分别是.data段和.bss段,需要放在内存中。

-O2,使用microlib,及Cross-Module Optimization后,我自己觉得还行。

网友:
还算可以。。我用的是512Kflash  的Cortex-M0芯片

楼主:
ls是哪款?居然有512k flash啊

网友:
这个指标很好了。

不过不必在意4K和8K的CM0, 那时候用RTOS是不合算的。16K以上的,由于程序的复杂性,RTOS优势就出来了。

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RTT的一大进步。

网友:
512k 的 ,好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