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逻辑扇区与物理扇区的疑问

楼主(2010-01-26):
问题:
  我以CMD24写入1个扇区(512B),扇区地址为2A1(当然在写入命令时通过左移9位变成32位字节地址),通过WINHEX查询写入到54200开始的地址,经计算确实是2A1扇区。用VC在PC机上编程将卡中数据读出,所用函数需要设置逻辑扇区号,经过测试逻辑扇区号为218H,恰好将该扇区数据读出。由于不慎将0扇区覆盖,又通过格式化还原0扇区(就是所谓的DBR,DOS引导记录),再次用CMD24写入数据到2A1H,并用PC读数据时发现逻辑扇区号变了,仍用218H读到的不是原扇区的数据。因而有以下疑问:
1、用CMD24写入时给出的地址是逻辑地址还是物理地址?
   从实验看显然是物理地址,但许多帖子说是逻辑地址
2、某个物理地址对应的逻辑地址是多少?如何获得?
   从实验看逻辑地址与物理地址的对应关系与第0扇区有关,但是哪个字段?
3、两次读写时逻辑扇区号发生变化,原因是什么?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点:
  在格式化之前,WINHEX可以显示某个扇区的物理扇区号及对应的逻辑扇区号,格式化后看不到了, WINHEX没有显示了,非常奇怪。

网友:
1、物理地址。
2、不知道。
3、不知道。

网友:
猜测一下,逻辑地址=物理地址+保留的扇区数,DBR可能在物理地址的零扇区,也可能不在零扇区。
如果不在零扇区,在零扇区的 0x1c6 有保留的扇区数。
用WinHex观察时,如果装入的是physical media就应该是物理地址。可能格式化后,保留的扇区数与原来不一样,所以逻辑地址改变。

网友:
1、读写物理扇区当然是物理地址,逻辑地址是文件系统来说的,如果你只把SD卡当FLASHROM来用,就不根本不涉及逻辑地址的概念
2、在文件系统中,逻辑地址是针对于某个分区的DBR来说的,如果DBR在100扇区,那么物理扇区150扇区,逻辑扇区是50
如果格式化后,逻辑与物理扇区一致,也就是DBR在0扇区,则在WINHEX中不显示物理扇区

网友:
我再说明一下,下位机是把sd 当成flash存储器,但上位机用vc读卡,要求卡中有完整的文件系统,并且需要知道数据起始的逻辑扇区号,否则上位机不知从哪里读。
我的卡只有一个分区,DBR始终在0扇区(物理)。在格式化后,逻辑与物理扇区号均不显示

网友(2011-05-16):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测试过三张卡,都是FAT系统:
一个128M的卡,物理扇区地址比逻辑扇区地址大32
一个2G的卡,物理扇区地址比逻辑扇区地址大63
一个4Ghc的卡,物理扇区地址比逻辑扇区地址大6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
不知道这个差值是定的吗,与什么有关系,卡类型?

网友:
终于找到偏移量的记录位置了,是在物理0扇区的第454-457字节,这四个字节从低到高表示了该磁盘物理扇区与逻辑扇区的差值。

网友(2011-08-15):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找了好久,看到你的东西恍然大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哥,你说错了,你说的是整个扇区大小而不是开始扇区位置,指向起始逻辑0扇区应该是450到453-----------------------------------------------------------------------

网友(2014-08-28):
1、物理地址
2、逻辑地址 = 物理扇区地址-隐藏的扇区数(这个可以在MBR中读出)
3、发生变化是因为你重新格式化之后,MBR会被重新写入,会产生变化!

网友:
逻辑地址是给文件系统用的,MCU驱动SD写入当然是物理地址。二者偏移多少,要看格式化时的定义,同一张卡格式为FAT16/32,偏移是不同的。

网友(2014-12-16):
为什么读取扇区0  数据不全是0???哪些数据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