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第一次碰上烙铁坏了,大家帮诊断下

楼主(2010-01-26):
高迪恒温烙铁,型号952,带热风枪那种,突然烙铁显示乱码,然后重新启动以后温度直线下降到100以下,开壳检查其中一个线电阻几欧,另外一个十几欧,没有短路现象。是不是控制器部分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郁闷,用了20来年电烙铁了,第一次碰上烙铁损坏......

回到用烙铁要拔插头的年代了

楼主:
看来,控制器坏了,找到高迪952的936手柄发热芯参数了,发热芯13欧左右,热偶接近0欧

完了,看来要大动干戈了。55555555555

楼主:
太阳的,查了几个可能坏的元器件,网上一概找不到,其中,一个双向可控硅老外都在郁闷。

中国人真会节约成本

MOC3025 找不到相关的文档资料

这个更绝bt135  飞利浦产的,不过连nxp都没有相关资料,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真的很神奇

好在最后一个lm324n比较常见。

上帝啊救救偶吧,一下省略5000字...

网友:
有flash存储吗?20年,flash的数据保持寿命也到了
BT135应该是可控硅,MOC3025应该是光控可控硅,控制BT135的
查MOC3023和BT136吧,这两个好查,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这两个元件都是在厂家名册上都不存在的神秘物件,检索旧资料停产的也不存在。尤其那个135有个老外在这个元件上较真,真的很热闹。

估计现在市场上面的要么停产要么假的,我这个估计就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