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W单相交流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0-01-27):
如题,需要用单片机控制1800w单相交流电机在规定的条件下运转,要求能长时间可靠的控制,使用250VAC,20A的继电器能否胜任?如果可以,该如何处理触点拉弧问题以及怎样进行继电器触点的保护?
这个功率的单相交流电机是否需要使用交流接触器?我对接触器不是很了解,是否可以将交流接触器理解为一个输出触点容量非常大的继电器?

发该帖之前已经大致百度、谷歌过相关问题,但是一直不得要领。。
还望对这方面比较在行的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没控制过电机,只控制过电磁阀,功率大概60w,220vAC。。。

网友:
1)单相1.8KW电机,接通和断开时,拉弧是肯定的,需要接触器;触点距离近的继电器有空气击穿短路的可能,通断频繁的情况下,继电器的触点有烧蚀甚至烧结的危险;
2)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原理一样,但细节不同,接触器有隔离灭弧装置,一般继电器没有;基于上述原因,继电器所谓20安容量和接触器的20安容量实际意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既然是单相,不怕拉弧干扰可用接触器,怕拉弧干扰直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
1、20A的接触器, 可以。
2、这个功率的单相交流电机当然需要使用交流接触器。
3、触点拉弧问题,有几个方法可以解决:1、使用带有灭弧罩的接触器。2、不可频繁启动。3、在触点两端并接RC吸收回路。具体怎样算,翻书!
4、要能长时间可靠的控制,请选择进口的正宗的接触器。不过7-8A的电流的电弧也不算大。
5、将交流接触器理解为一个输出触点容量非常大的继电器,这样理解也算对头。
6、这种问题,在网易电气论坛上去瞎逛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同意2楼
容量是标称的,接触器也有10A的
继电器也有30A的
但是断开时的触点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接触器是继电器的几倍。
1800W不算大,用接触器控制20A的就很好了,不用这么麻烦。
RC电路对于火花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的解答

现在我至少搞清楚了,用一个小小的继电器去控制1800W的电机是肯定行不通的了,听4楼的朋友说去网易电气论坛(现在是网易土木在线社区了?)转了转,又搞明白了原来接触器的线圈是用220VAC的,那么如果要用单片机控制接触器,就还需要一个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了,对吧?对于这个继电器的选取,不知道要求是什么样的呢?
还有,在淘宝上搜索单相交流接触器,竟然只有一个结果,是用于空调的单相交流接触器,而且开价100+大洋,是不是接触器基本上是三相的啊?单相电机是不是可以用3相接触器中的2组主触点控制零线和相线?

对了,顺便提下,我这个单相电机是用于自动水塔控制系统中给水塔抽水的,可能最多一天开关一次吧,主要要求是做好后能稳定工作很长时间。。

网友:
这是当然要用继电器的了,可控硅也行啊。
可以用。
长期稳定性不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接触器。
另外,继电器也有220VAC的啊。接触器有220和380的。据说也有24和36的,但是我没见到过。

网友:
用可控硅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