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四轴电调 是否需要 闭环控制??

楼主(2010-01-27):
各位前辈

我对程序精度  要求较高
曾听说 电调 是闭环控制转速的 即上位机 传递的是转速指令给电调

不知在四轴 里的电调 需要 高精度控制转速 是否 也是采用的 闭环控制转速的方式编程???
上位机传递给电调的 是PWM脉宽编码 即油门编码 还是 转速参数 指令呀??
请指教! 谢谢~~

我试着 用ATmega8 做电调 对于换向 检测采样 在一秒多少次 就能足够完成精确换向了呀??

四轴 电机 飞行中最大的转速 有多大呀~~??

网友:
空格看的真累

模型用的无刷电调好像没速度闭环

网友:
直升机电调,有定速功能.这个没有试过,应该是闭环了.

楼主:
直升机的使用定速器串在电调里的吧实际上还是间接在控制油门

我是想知道
做四轴的话 电调程序 要不要加入 闭环控制环 来在指令给定后 自动稳定转速

楼主:
顶上来 高手 请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