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的51单片机作品加个呼吸灯(程序)

楼主(2010-01-27):
看着笔记本待机的时候,电源灯变成忽明忽暗,手就不自在了。

研究了一番,写出了代码,加到自己做的“玩具”上。

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只不过看起来没闪烁那么单调而已。

如果觉得有用,也可以加到自己的作品上,据说某mp3用呼吸频率来表示系统电量得多少,咱觉得还是蛮创意的。

如果你的系统有空余的定时器,或者已经使用了定时器,那不妨试试,唯一就是要占用两个字节的ram,和几十微秒的时间。

unsigned char t1=0,t2=0,c1=1;
bit c=1;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using 3   //呼吸灯程序
{
    TL1 = 0x3C;    //200us
    TH1 = 0xFF;
    t1++; t2++;

    if(t1 <= cl) led = 0;   //这三行通过t1与cl比较,控制led亮灭,也就是PWM调光。
    if(t1 > cl) led = 1;    //
    if(t1 == 40) t1 = 0;    //

    if(t2 == 250)           //250次中断以后,进入以下语句,更改cl值,改变亮度。改变比较的值(250)
        {                   //可以调整闪烁速度。
            t2=0;
            if(c)
                {
                    cl++;
                    if(cl == 41) c=0;    //由亮变暗标识
                }

            if(!c)
                {
                    cl--;
                    if(cl == 3) c=1;    //由暗变亮标识
                }
        }
}

这里有一个效果视频 :) 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
用硬件设计一个也不麻烦,呵呵

网友:
呼吸灯是什么东西?

网友:
记号.学习拉. PWM控制呼吸灯.感谢

网友:
unsigned char t1=0,t2=0,c1=1;

这里是cl?

网友:
应该是:c1吧 并非cl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在实验板上试验不成功,表现为led慢闪,led无呼吸现象。

网友:
通常单片机系统都有一个或几个LED作为系统状态和异常指示,根据这些led的状态,可以判断出系统的工作情况,可以节省很多后期维护的成本

网友:
TL1 = 0x3C;    //200us
    TH1 = 0xFF;

这里搞错了,我用的定时器0,没改过来,呵呵,谢谢LZ的程序!

网友(2010-06-24):
学习,我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常单片机系统都有一个或几个led作为系统状态和异常指示,根据这些led的状态,可以判断出系统的工作情况,可以节省很多后期维护的成本

很早就这么用,几个LED可以表示很多状态,调试也很方便

网友(2010-08-10):
标记学习,待会试试。

网友:
成功了,感谢分享

网友:
you should google "gamma correction".

楼主(2010-10-08):
嘿嘿,“小时候”的帖子被顶上来了…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
闪得好厉害啊……

网友:
活学活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小时候”的帖子被顶上来了…

是你长得快

网友:
我学习lz的帖子,为何LED闪烁,而不是渐变,在原有参数下运行

网友:
创意不错,mark一下

网友:
原来呼吸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
mark,不错不错,嘻嘻,最好再做一个霹雳游侠车前的那个效果

网友:
哇塞~相当好

网友(2010-12-02):
初次接触PWM

网友:
在板上的效果就是像飞机上的闪烁信号灯,没有呼吸效果

网友(2011-01-24):
回复 网友C: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

网友:
有BUG,初始要等很久才会出效果
if(!c)
                {
                    cl--;
                    if(cl == 3) c=1;    //由暗变亮标识
                }

这里有问题,cl-- 变成255,然后要减到3,要等很久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mark 呼吸灯

网友(2011-07-19):
并一个合适的电容试试 !

网友:
标记一下   以备需用

网友:
实验现象·· 什么都没有

网友:
用PWM调光?有意思!

网友:
PWM调光?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视频?

网友:
视频在压缩包里啊

网友:
有时候蛮有用的,留下

网友(2011-09-15):
回去试试 感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一下子我找到了

网友:
和楼主的想法完全的一样啊  真好需要

网友:
感觉也就楼主取的名字好听而已,也就是PWM调光

网友:
我烧录这个程序还是不得行???

网友(2011-11-18):
先是IO模拟,再到定时器调制~

网友:
有几点是初学的没注意的:
1.这个变化除了与程序有关,主要的还是硬件
2.首先确定电路里最大的电流是多少。如果是51的高电平点亮,就没什么戏了。5ma的变化能哟多大。
3.其次是你用什么灯,普通亮度就不必试了,本身就没什么变化。
4.还有一个rgb三色的话,记得蓝光的效率最高,限流电阻要大一些。但最大是多少,需要你自己摸索。
5.如果以上还是解决不了,那就提高电压吧!

网友:
硬件就行了

网友:
先学习下,刚接触51呢

网友:
mark,呼吸灯要是有pwm很好做的

网友(2012-02-19):
谢谢!试验通过,可以加在以后的东东上了

网友(2012-05-18):
我用430实验一下呢

网友(2012-06-30):
周末回去用stc的单片机试试

网友:
要定时器够用才行

网友:
频繁中断容易导致18B20之类的时序紊乱

网友:
弱到强,强到弱

网友:
mark    感觉蛮有意思的!!

网友:
好有意思呀。哈哈

网友(2012-09-05):
不错,有代码,有演示。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