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的奇怪毛病

楼主(2010-01-27):
DS1307在没有接后备电源的时候,用单片机读出的数据不正常,@5:@5:@5
接上后备电源后工作正常。但是主电源关闭,依靠后备电源供电的时候,时间不走,在主电源通电的时候,还是断电时的时间!
各位大侠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电路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电路图中的DS1307封装没有修改。应该是左起向下1234

网友:
很可能是没有初始化成功

网友:
我也发现
DS1307在没有接后备电源的时候,用单片机读出的数据不正常
请问 必要要加电池吗?

楼主:
问题是:加上后备电池后,整个都运行正常,时间1天也很准确,但是一断主电源,只依靠后备电池供电,DS1307竟然不走时间,当然,断电前保存的时间没有丢失

网友:
电池反了.

楼主:
电池电压2.67V,电池没有接反

网友:
断电后时间不走,应该是后备电池和晶振问题

网友:
主电和备电接反了

网友(2018-10-12):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加上后备电池后,整个都运行正常,时间1天也很准确,但是一断主电源,只依靠后备电池供电,DS1307 ...

LZ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遇着假 1307 了吧,这东西和 1302 一个德行,动不动就时钟不走。
建议去大店买个足够贵 1307 的再试试

P.S. 某宝买的几块钱的模块上,基本都是假玩意,贴片的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