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潭〕求ge fanuc 90-30 plc编程电缆详细情况

楼主(2010-01-27):
上班中,plc连不上了。
那是一头串口,一头db15
另外问下串口设置,想看下有没有数据。
目前只有超级终端可用。

网友(2010-03-03):
微型转换器说明
微型转换器套件(IC690ACC901)由一个RS-422(SNP)到RS-232 的微型转换器,
一个6 英尺(2 米)的串行扩展电缆和一个9 针到25 针的转换器插头集成。15
针在微型转换器上的SNP 端口连接器直接插入90-30 系列电源、90-70 系列
CPU 或90-20 系列CPU 上的串口连接器。在微型转换器上的9 针RS-232 端口
连接器同一个RS-232 兼容设备连接。
图 F-1 90 系列SNP 到RS-232 微型转换器
使用IBM PC-AT 或兼容的计算机时,扩展电缆的一个端插入微型转换器的9
针串口连接器,另一端插入计算机的9 针串口。为了把微型转换器上的9 针串
口连接器连接到GE Fanuc WorkmasterⅡ计算机、IBM PC-XT 或PS/2 个人计算
机上的25 针串口连接器需要转换器插头(由套件提供)。
为了使用微型转换器,GE Fanuc Workmaster 计算机需要一个附加的适配器(不
由套件提供-请联系你当地的GE Fanuc PLC 发行商)。
针脚分配
微型转换器的插脚引线在下面两表中说明。表一给出了RS-232 端口的插脚引
线,表二给出了RS-422 端口的插脚引线。
RS-232 端口的针分配
RS-232 端口针脚定义见图F-1。信号流向是参照微型转换器。
表 F-1 微型转换器RS-232 端口
针 信号名称流向
SD-发送数据
RD-接收数据
GND-地线
CTS-清除发送
RTS-请求发送
输出
输入
n/a
输入
输出
该针脚分布可以允许跟IBM PC-AT 的直连(使用一个直通线,或1 对1 的电缆
(由套件提供))。大多数配有RS-232 端口的IBM 兼容计算机会提供一个同上面
所示兼容的插脚引线。
RS-422 端口的针分配

网友:
端口针脚说明

能力有限,只能提供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