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 GDO0连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7):
准备玩一下CC2500模块,但是对于CC2500和ATMEL的连接不太理解。除了4根SPI的接线外,GDO0该怎么接?是接一个IO口用来判断模组的运行状态还是悬空就可以?请各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GDO0接到普通IO口和中断口,判断模组的运行状态,建议用中断口

楼主:
明白,多谢楼上的解释

网友(2011-09-16):
新手来打酱油,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