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能攻螺纹吗?

楼主(2010-01-27):
如题。初学者问~~

网友:
可以,把刀具换攻丝头,再让阿莫重新给你开发套控制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题。初学者问~~

加工中心可以!因为主轴要定速的!小雕刻机就别想了。。哈哈。。买个丝锥或板牙就可以了

网友:
刚性攻丝的要求较高,也很实用,控制比较的复杂,攻丝速度和Z轴进给速度完好配合后才可,而且主轴必须为伺服电机,因为需要反馈攻丝阻力.

网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M5ZrgLOZVY

mill threadourdev_529633.avi视频文件大小:3.13M) (原文件名:YouTube - Vargus TMSD - Thread Mill for Deep Holes.avi)

网友:
楼的上视频让我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这样攻丝的.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钢性攻丝?

网友:
这个不是钢性攻丝, 钢性攻丝是相当精确和暴力的.

我只知e文叫 mill thread.
如果我翻译, 我会叫g-code 攻牙.

网友:
最细的孔可以m2 那幺细. 这里有些资料.
都是网上找的, 好坏请自行判断.

http://www.hhtools.nl/combidex/pdf/offer/minimills.pdf

mill thread cutter (原文件名:millthread.JPG)

以前见过一个视频, 用这个东西攻牙, 差不多十秒钟攻十个牙,
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这都是钱呐~我是玩不起了~

网友:
也许有用的资料.
http://www.docin.com/p-41338259.html

$4800的jj 應該不會用這種$3000的刀了.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