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和LM3S的选择?

楼主(2010-01-27):
最近有一个项目,根据设计需求感觉Cortex-M3产品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但不知道STM和LM3S到底选那个好呢?供货和产品可靠性如何?有没有大规模使用过的兄弟给个建议?

网友:
呵呵~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stm32~最大的原因是价格便宜并且好买~

楼主:
不过好像感觉ZlG的技术支持好些,LM3S好像也不错,就是对其供货没有把握

网友:
只用过 lm3s 的飘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LM现在是ZLG的吗?

网友:
我会选STM32,LM的只玩过开发板,芯片价格没优势

网友:
当然用stm32

网友:
如果对价格有疑虑,你可以问一下代理商,LM被TI收购以后,有了新的价格策略,价格也很有优势的!

网友:
只选成熟的,不做小白鼠

网友:
如果你只是做个样板给老大,就用LM3S;如果你要产量,考虑STM32

网友:
LM的现在价格很好的哦!

网友(2010-06-01):
lm3s芯片是不错,特别是以太网,我比较看好

但价格与STM32比有点贵

如果不需要用以太网,我会选STM32

网友(2010-10-25):
我看好LM的片子,特别是它的运动控制功能方面,具有其他MCU所不具有的特点,比如:死区控制可调的PWM输出,电流检测告警时立即关断所有驱动管,保护电机和MOS管不被烧掉炸管。ADC方面还具有硬件求平均值的特点,这些都降低了软件方面的开销和不稳定性。价格好像也不高,淘宝上看到也就15元左右。而且周立功在推广LM,技术知识很好,让人放心。如果做电机控制方面的产品,优先选择LM。

网友:
LM的运动控制比不上STM32,STM32做到PMSM的senorless的单电阻采样了。LM还没看到这方面的进展,连三电阻采样的东西都没有,做FOC还得加encoder;
还是看你做什么东西。
LM好用的应该是其网络部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有一个项目,根据设计需求感觉cortex-m3产品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但不知道stm和lm3s到底选那个好呢?供货和产品可靠性如何?有没有大规模使用过的兄弟给个建议?

估计兄弟的产品设计,使用st和ti,功能都是没有问题的,大批量的话,TI给的支持还是很好的,供货还是很稳定的,不存在不好买的问题,大家感觉不好买,是因为TI对渠道控制很严格。如果只是很小量的话,想从市场上到处抓货,不走代理商,那st的方便些。

网友:
LM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应该很不错,可以做到永不炸管。支持LM。

网友: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熟知的51单片机,相信大家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听说了8051的大名。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电子产品中都有他的身影。单片机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已广泛地应用在工业自动化控制、自动检测、智能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电力电子、机电一体化设备等方面。它可以单独地完成现代工业控制所要求的智能化控制功能,目前其应用越来越广泛。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51单片机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运行速率低、中断优先级过少或者不明朗、集成度不高,需要外挂很多资源,成本较高、抗干扰和驱动能力弱、个头偏大等等。于是一些高集成度、高效率的单片机应运而生:ARM7TDMI、ARM9甚至现在有了ARM11,在视频处理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可是突然从走路变成做飞机多少有点浪费吧,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做汽车、坐火车的方式。于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Cortex-M0就应运而生了。既有不差他老大ARMCortex-M3等的工作效率、低功耗,又有8位单片机的价格,这个ARM的宠儿正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

  和51等8位单片机相比,程序代码大大缩小,原本一个16*16位的乘法运算,现在只要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和ARM7TDMI以及ARMCortex-M3相比,可以通过下图来说明,介于这两者之间,性价比之高一目了然了。

ARM®Cortex™-M0优势

  市场观点

  •高效能、低价位-8位机价格、32位机效能

  •C-语言,无需汇编,兼容Cortex-M3,ARM7TDMI

  •便利的开发工具-Keil™RVMDK、IAREWARM

  •广大的用户群、无新核学习障碍

  技术观点

  •体积最小、低功耗、低闸极数、效率最高的处理器

  •拥有Cortex-M3的多功能开发工具以及二进制程序代码之兼容性

  •180nm制程工艺并运用ARM标准单元资源库

  •低闸极数的空间内,将功耗压低到85uW/MHz以下

  芯唐的NuMicro家族正是基于ARM公司的Cortex-M0内核的全新的32位的微控制器产品。低功耗、内建了高达128k的flash和16k的RAM,ISP、IAP、ICP功能使得程序升级起来更加便捷。外设上提供了高速的UART,SPI,个I2C,I2S接口,CAN总线和USB2.0接口、8个12位AD转换、2个模拟比较器。除了高度集成的特点,NuMicro?系列还是宽工作电压,拥有高噪声抑制力和工业级温度等级,以满足汽车、工业控制、数据通信和消费产品的应用。

芯唐NuMicro家族

  NuMicro™家族特色:

  1)ARM®Cortex™-M0CPU速度达50MHz

  2)巢状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快速确认中断

  3)唤醒中断控制器(WIC),优先级中断自动唤醒

  4)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

  5)存储器

  •128KFlash

  •16KSRAM

  外围设备

  •可程序化波特率,带FIFO高速UART,相容16550

  •全双工、同步、高速主从架构SPI控制器

  •支持全速和超高速1Mbps的I2C接口模块

  •USB2.0FSDevice

  •CAN、LIN总线支持

NUC1XX系列参考选型:

  有了ARM公司Cortex-M0内核的支持,加上芯唐公司对他外围的功能的丰富扩展,使得NuMicro™家族的NUC1XX系列在市场的运用中更加灵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低成本、高效能的微控系统、汽车电子、快速数据传输或交换、工业控制、消费电子产品等越来越多的领域中都将会看到他的身影。

网友:
to:楼上, stm 的电机模块性能决定不下于 lm.

网友:
20楼的,什么叫做决定不下于,你的话俺怎么就没看明白。

网友:
选NXP吧,LPC17XX价格好,供货好,已经有不少上产品了,各种外设都挺OK,除了模拟能力比ST 的差一点外,主要是通道少了

网友:
LM3S如果做电机控制肯定要比STM32操作简单,清楚一些。这个毫无疑问,对比两个芯片的外设就能发现。LM3S秉承的是TI的2000系列DSP的外设风格。

网友:
22楼说的LPC17XX价格太高,而且管脚太多,没有48脚或者64脚的封装,对我们的很多应用场合不合适,太浪费,焊接也麻烦。倒是很同意23楼的说法。LM3S操作电机方便,又是C语言+驱动库的开发模式。在BLDC电机控制方面很有特点。

网友(2010-12-01):
都没有用过,飘过!

网友:
选择LM3S 的朋友,欢迎联系我,我司是TI-Cotex M3 第三方合作商,可以提供样品和稳定的供货。

常备型号:LM3S317, LM3S811 ,LM3S1958 ,LM3S1958、、、、、、

联系:
MB.13728636696 ,TEL:0755-26070677 (沈生)
www.wellida.com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觉。
我最终还是选择STM32,但一年多的是使用下来,感觉STM32还是不错的,功能比较丰富,但缺点就是其功能杂但不精,一般应用还可以,特殊的可能就差点,比如串口没有FIFO,只能用DMA映射到内存;AD的实际精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网友(2013-05-07):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呀。。的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