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怎么建立查表数据?

楼主(2010-01-27):
MPLINK 4.00, Linker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idata_COR659.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idata_COR659.o' length=0x0000038e
Errors    : 1
上面的提示是什么意识?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wendu[]={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0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2
                             ...表格有点大
感觉表建在RAM里了,RAM不够用了,怎么把表格放在ROM里面?(以前用AVR,第一次用PIC)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没人愿意顶一下啊。

网友:
注意你选择芯片型号的ROM大小,一般如果一个数组无法涵盖所有数据的话会采用多个函数来一起使用比如
DAT_H[0x01,0x02,0x03];
DAT_L[0x04,0x05,0x06];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我用的是18F6527,ROM肯定是够了。
我建立的数组是10位AD的查表数据,1024个。请问怎么创建数组。

网友:
这个表的确不小,如果能将表整理成为一个计算公式或者计算函数的话应该效果更好,目前只用16F73的片子做过256字节的数组,理论上你的片子能支持这么大的数组,你先将数组分成4段或8段来声明一下看看。PIC的BANK翻页的确让人恼火

网友:
get rid of the "static" qualifier.

网友(2010-04-02):
老早的贴,放在ROM要去掉st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