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2片14bit的AD构成18bit精度的AD采集方案

楼主(2010-01-27):
以前在论坛上看过用2片AD交叉采样,可以实现高精度AD,我现在是想用2片14bit的AD9244,设计成18bit精度的AD系统,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要怎样控制菜可以实习,14bit变成18bit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256fs的过采样。

楼主:
谢谢回帖,但是还是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再说明白点,

网友:
用过采样和求均值提高 ADC 分辨率

网友:
单片ADC提高精度的方案,最常用的就是过采样,提升4位分辨率需要256倍过采样,即256个采样结果累加后再除以16,且需刻意在电路引入特定的随机噪声。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还只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其实,如果不是有特定条件限制,这样提升精度还不如直接用18位的ADC。

网友:
查了一下,AD9244 40MSPS官方报价是$18.86,256倍过采样后采样率相当于156kSPS,即使2片交替采样也只有300kSPS,还没算80MSPS吞吐量的处理硬件(FPGA)成本,已经要将近$40。
查询18位400kSPS的AD7690报价为$19.73,如果没有无法克服的限制,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需要这么做。

楼主:
谢谢 gzhuli 咕唧霖

   其实我想实现就是一个40ms采样率,18bit精度的采集系统,我在参考美国的PCI采集卡中发现,他使用2片AD9244来实现40M的18bit的精度,而且很稳定,精度也可以达到。
   我在想他使用什么方法实现的,按咕唧霖的说法,用过采样技术,那就降低了采样率,但是看他的说明书,他并没有降低采样率,还是一片AD的极限采样率40M,而且用过采样技术用1片ADC就可以实现了,为什么用2片呢,难道美国的那家公司没有想到吗,所以我想是不是用2片AD,使用什么特殊的技术可以实现上面目的。
   希望得到高手门的指点!

楼主:
还有,我以前在本论坛上见过有人说用2片AD交叉采样可以提高精度,好像是讨论示波器的制作帖子上提到的,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关用多篇AD使用时间交错的方法,但是这个是提高了采样率 ,没提高本身的精度
例如:http://www.dzdu.com/html/8277.html

网友:
我没看过那个采集卡,无法发表评论,但技术上不增加复杂的硬件,单靠2片14位ADC是无法不降采样率直接提升4位精度的。如果可以,高位ADC不用卖了。而且你描述的“他使用2片AD9244来实现40M的18bit的精度,而且很稳定,精度也可以达到”估计也有水分,18bit精度的1LSB已经是10uV级了,如果在40MSPS速率下还能“很稳定,精度也可以达到”,那这个采集卡的信噪比可以说是无比强悍。我估计,那个采集卡也是用过采样技术达到18位分辨率,此时采样率就不是40MSPS,而是150kSPS以内,而40MSPS时就是14位分辨率。

而你的要求那么低,何必考虑这么复杂的方案,40ms采样周期,别说18位了,大把24位delta-sigma ADC都能做到。

楼主:
恩,可能是吧,我今天在测量他的电路时,发现他用一个16BIT的DAC也接入了ADC电路的输入端,也就是2个ADC还配有2个DAC,估计是用来做精度提高电路的

网友:
如果有DAC,那就是逼近采样,采样率也要下降,但比过采样的256倍好很多,缺点是线性度不好控制,精度估计不高。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有DAC,应该是模拟逼近采样,但是这样用一个ADC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使用2路ADC,和2路DAC来采集同一组信号呢,估计其中应该还有猫咪

网友(2011-03-06):
回复 楼主:

电路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先用一片14位ADC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把第一路ADC数字量送与DAC,DAC的输出再与输入信号做差,送与第二片ADC
,这样把第一路的ADC数字与第二路的ADC数字量相加就可以了。只要DAC的转换速率足够高,两片DAC间的时差是可不计的。

楼主(2011-05-17):
谢谢【14楼】 zhaoyongqun 的回复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对于“这样把第一路的ADC数字与第二路的ADC数字量相加就可以了”。相加,最多也是提高1bit?(进位)?对数据的整合还是有点迷惑

网友(2011-07-09):
把第一路的AD数字DA出去,和第一路的AD模拟量做减法,再放大2^n倍,用第二路AD采样,第二次AD的值缩小2^n倍,与第一次的AD值相加,分辨率提高。这种方法就怕DA的线性带来误差,相当于把线性误差给放大了,我笔算过8位AD采样后再8位DA,如果出现非线性误差,造成的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