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rtues可以仿真18系列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0-01-27):
今天我仿真的时候没有反应,而改用16系列的就可以,请问是不是不支持,本人是新手,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可以仿真,没有问题,我试过

楼主:
我今天知道了,在前面的帖子看到,原来是在clr引脚要接高电平的,一接上就可以了,但16系列的就不用

网友:
不一定要接的,可以在配置位里面选择

网友:
好像可以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选的啊?

网友:
在MPLAB IDE 里面,找到configure里面的配置字,改动MCLRE为输入即可,MCLR 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