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IY胆石数字收音机 RDA芯片 【源代码+图】

楼主(2010-01-27):
使用RDA调谐芯片的收音机,

功能:收听FM广播

创新点:受不了晶体管广播干巴巴的声音,利用电子管声效处理,声音变得圆滑耐听。

本收音机结合了电子管的音效圆滑处理(可以滤除电台高频噪音),又结合了晶体管的大功率特性。

因直接近CD音质、上次家人在看书,广播里正在播好听的管弦乐,爸爸问我这是什么CD?这么好听,

我说这是广播……

外观

收音机模块和放大其实可以拆分的,可以看到收音机内部有铁壳屏蔽,里面是收音芯片。

中间则是供电电路高压部分,有点危险,设置了放电按键,注意看有一块被黑色胶布贴起来的就是按钮。

长时间不用时,按此键3秒即可放掉阳极供电线路里剩余的电。

同上

收音机背面自带了一个“轻量级的”功放,采用TDA2822芯片,输出1w功率,外出使用时方便使用。

天线可拆卸,上图天线为便携式天线,在家时可接上八木天线。

安装好的样子。

通过上、下、加、减、来完成一系列操作。设有耳机孔。

变压器设在底部,尽量远离放大电路,以防引入干扰。

这是菜单,屏幕左面为实时监视器,可以看到信号强度、电台立体声或者单声道、频率、TUNE(前面盾牌形状的)

右面则是菜单,通过上下键选择条目,加减更改参数。

图中第一项为立体声开关,ADVsearch:自动搜台并保存到EEPROM里。

正在搜台时的样子,动画表示。下面为已搜索到的频道、频率。

现在正在收听101.7(动感101)

PLL1:频率调整 以0.01兆赫为步进

PLL10:频率调整 以0.1兆赫为步进

PLL:100:频率调整 以1兆赫为步进

静音:MUTE、NORMAL

EEPROM:切换之前搜到并保存的电台。

以下是电路、程序在2楼:

楼主:
$regfile = "M8DEF.DAT"
'$regfile = "attiny2313.DAT"
$crystal = 1000000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c.0 , Db5 = Portc.1 , Db6 = Portc.2 , Db7 = Portc.3 , E = Portb.1 , Rs = Portb.0
Config Lcd = 24 * 2
Cls : Cursor Off
Config Scl = Portc.5
Config Sda = Portc.4
Config I2cdelay = 400
Config Portb.0 = Output
Config Portb.2 = Input
Config Portb.3 = Input
Config Portb.4 = Input
Config Portb.5 = Input
Config Portd.4 = Output
Portb.2 = 1
Portb.3 = 1
Portb.4 = 1
Portb.5 = 1
K_dn Alias Pinb.2
K_ok Alias Pinb.3
K_ex Alias Pinb.4
K_up Alias Pinb.5
Led Alias Portd.4
Dim Bufout(5) As Word , Bufin(5) As Byte , Sd As Byte , Dat As Byte , Pll(2) As Long , Temp As Long , Tea_auto As Bit
Dim Tea_mute As Bit , Tea_r_ready As Bit , Tea_r_limit As Bit , Tea_r_str As Bit , Tea_r_signal As Byte , E As Byte , Tea_set As Long
Dim I As Byte , Fd100 As Integer , Fd1 As Integer , Menu(9) As String * 10 , Sl As Byte , Bt As Byte , Cg As Bit , Ken As Bit
Dim Mbuf(2) As String * 10 , Upen As Bit , Loen As Bit , Tea_mono As Bit , Emem(30) As Eram Long , Mem(30) As Long , Memsl As Byte
Dim Tea_su As Bit , Tim_k As Byte , Tim_serch As Long , Sold As Long , Logot As Long , Dangqian As Eram Long , Tmper As Long
Cg = 1 : Sl = 1 : Loen = 0 : Memsl = 1

Tmper = Dangqian
If Dangqian > 8800 Then
Tea_set = Dangqian
Else
Tea_set = 8900
End If

Waitms 200
Gosub Tea_init

Tea_mute = 1
Gosub Tea_tone
Gosub Logo
Cls
Tea_mute = 0
Gosub Tea_tone
Gosub Updmenu

Dim Sbt As Byte , Sba As Byte
Sbt = 5 : Sba = 5

Do
If Sbt <> 0 Then Gosub Update
Gosub Key

If Sbt <> 0 Then Sbt = Sbt - 1

Loop

End

Key:
If Ken = 0 Then
If K_up = 0 Then
Ken = 1 : Sl = Sl - 1 : Gosub Cmenu
Sbt = Sba
End If

If K_dn = 0 Then
Ken = 1 : Sl = Sl + 1 : Gosub Cmenu
Sbt = Sba
End If

If K_ok = 0 Then
Ken = 1
Sbt = Sba
Gosub Kopt_b
Gosub Kopt_ab
End If

If K_ex = 0 Then
Ken = 1
Sbt = Sba
Gosub Kopt_a
Gosub Kopt_ab
End If

If Sl > 8 Then Sl = 8
If Sl < 1 Then Sl = 1
End If
If K_up = 1 And K_dn = 1 And K_ok = 1 And K_ex = 1 Then
Ken = 0 : Tim_k = 0
End If
If Sl = 2 Or Sl = 3 Or Sl = 4 Then
Ken = 0
If Tim_k < 6 Then Waitms 200
Waitms 1
End If

'Locate 2 , 16 : Lcd Sl
Return

Updmenu:
'\\\\\\\\\\\\\\\\\\\\\\\\\\\\
If Tea_mute = 0 Then
Menu(1) = "Normal"
Else
Menu(1) = "Mute"
End If

If Tea_mono = 0 Then
Menu(7) = "Stereo"
Else
Menu(7) = "Mono"
End If

Menu(2) = "PLL1:  - +"
Menu(3) = "PLL10: - +"
Menu(4) = "PLL100:- +"
Menu(5) = "AutoSearch"
Menu(8) = "ADVSearch"

'\\\\\\\\\\\\\\\\\\\\\\\\\\\\
Return

Cmenu:
Locate 1 , 14 : Lcd "          "
Locate 2 , 14 : Lcd "          "
Cg = 1 : Gosub Updmenu : Gosub Update
Return

Update:
Gosub Tea_r
If Upen = 0 Then
Deflcdchar 0 , 31 , 10 , 4 , 4 , 4 , 4 , 4 , 4              'ant
Deflcdchar 1 , 32 , 32 , 1 , 1 , 5 , 5 , 21 , 21            ' SIG
Deflcdchar 3 , 6 , 6 , 6 , 6 , 6 , 6 , 6 , 6                ' |
Deflcdchar 4 , 31 , 17 , 31 , 21 , 21 , 17 , 10 , 4         ' UTUNE
Deflcdchar 5 , 31 , 31 , 17 , 27 , 27 , 31 , 14 , 4         ' TUNE
Deflcdchar 6 , 3 , 7 , 29 , 25 , 29 , 7 , 3 , 32            'SP
Upen = 1 : Loen = 0
End If
Locate 1 , 1 : Lcd Chr(0);                                  'ANT
If Tea_r_signal > 4 Then Lcd Chr(1)
If Tea_r_signal <= 4 Then Lcd " "
Locate 2 , 1
If Tea_r_str = 1 Then Lcd Chr(5)
If Tea_r_str = 0 Then Lcd Chr(4)
Locate 1 , 9
If Tea_r_str = 1 Then Lcd "STE"
If Tea_r_str = 0 Then Lcd "MON"
Locate 1 , 4
If Tea_mute = 1 Then Lcd Chr(6) ; "x"
If Tea_mute = 0 Then Lcd Chr(6) ; ")"
Gosub Fj
Locate 2 , 2 : Lcd "=" ; Fd100 ; "." ; Fd1 ; " "
Locate 2 , 9 : Lcd "MHZ"
Locate 1 , 12 : Lcd "|"
Locate 2 , 12 : Lcd "|"
If Cg = 1 Then
'\\\\\\\\\\\\\\\\\\\\\\\\\\\\\\\\\\\\单次
If Sl = 1 Or Sl = 2 Then
Mbuf(1) = Menu(1)
Mbuf(2) = Menu(2)
End If
If Sl = 3 Or Sl = 4 Then
Mbuf(1) = Menu(3)
Mbuf(2) = Menu(4)
End If
If Sl = 5 Or Sl = 6 Then
Mbuf(1) = Menu(5)
Mbuf(2) = Menu(6)
End If
If Sl = 7 Or Sl = 8 Then
Mbuf(1) = Menu(7)
Mbuf(2) = Menu(8)
End If
If Sl = 9 Then
Mbuf(1) = Menu(9)
Mbuf(2) = ""
End If
Locate 1 , 14 : Lcd Mbuf(1)
Locate 2 , 14 : Lcd Mbuf(2)
If Sl = 5 Or Sl = 6 Then
Mbuf(1) = Menu(5)
Locate 2 , 14 : Lcd "EEPROM:" ; Memsl
End If
If Sl = 1 Or Sl = 3 Or Sl = 5 Or Sl = 7 Then
Locate 1 , 13 : Lcd "<" : Locate 1 , 24 : Lcd ">"
Else
Locate 1 , 13 : Lcd " " : Locate 1 , 24 : Lcd " "
End If
If Sl = 2 Or Sl = 4 Or Sl = 6 Or Sl = 8 Then
Locate 2 , 13 : Lcd "<" : Locate 2 , 24 : Lcd ">"
Else
Locate 2 , 13 : Lcd " " : Locate 2 , 24 : Lcd " "
End If
Cg = 0
'\\\\\\\\\\\\\\\\\\\\\\\\\\\\\\\\\\\\
End If

Return

Fj:
Fd100 = Pll(1) / 100
Fd1 = Fd100 * 100
Fd1 = Pll(1) - Fd1
Return

Loading:
'Cls
If Loen = 0 Then
Deflcdchar 0 , 31 , 25 , 19 , 19 , 7 , 7 , 14 , 31          ' replace ? with number (0-7)
Deflcdchar 1 , 31 , 28 , 25 , 25 , 19 , 19 , 7 , 31         ' replace ? with number (0-7)
Deflcdchar 2 , 31 , 14 , 28 , 28 , 25 , 25 , 19 , 31        ' replace ? with number (0-7)
Deflcdchar 3 , 31 , 7 , 14 , 14 , 28 , 28 , 25 , 31         ' replace ? with number (0-7)
Deflcdchar 4 , 31 , 3 , 7 , 7 , 14 , 14 , 28 , 31           ' replace ? with number (0-7)
Loen = 1 : Upen = 0
End If
Locate 1 , 5 : Lcd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Chr(i) ;
I = I + 1
If I = 5 Then I = 0
Waitms 200
Return

Kopt_ab:
If Memsl > 30 Then Memsl = 30
If Memsl < 1 Then Memsl = 1
Tim_k = Tim_k + 1
Gosub Tea_tone : Gosub Cmenu : Tea_auto = 0
If Sl = 8 Then
Gosub Schmd
End If

Return

Kopt_a:
If Sl = 1 Then Tea_mute = 1
If Sl = 7 Then Tea_mono = 1
If Sl = 2 Then
Tea_set = Tea_set + 1
End If
If Sl = 3 Then
Tea_set = Tea_set + 10
End If
If Sl = 4 Then
Tea_set = Tea_set + 100
End If
If Sl = 5 Then
Tea_su = 1 : Tea_auto = 1 : Tea_set = Tea_set + 90
If Tea_set < 10900 Then Gosub Tea_tone
Tea_su = 1 : Tea_auto = 0
End If

If Sl = 6 Then
Memsl = Memsl + 1
Tea_set = Emem(memsl)
If Tea_set < 8800 Then
Memsl = Memsl - 1
Tea_set = Emem(memsl)
End If
Gosub Tea_tone
End If
Return

Kopt_b:
If Sl = 1 Then Tea_mute = 0
If Sl = 7 Then Tea_mono = 0
If Sl = 2 Then
Tea_set = Tea_set - 1
End If
If Sl = 3 Then
Tea_set = Tea_set - 10
End If
If Sl = 4 Then
Tea_set = Tea_set - 100
End If
If Sl = 5 Then
Tea_su = 0 : Tea_auto = 1 : Tea_set = Tea_set - 90
If Tea_set > 800 Then Gosub Tea_tone
Tea_su = 0 : Tea_auto = 0
End If

If Sl = 6 Then
Memsl = Memsl - 1
Tea_set = Emem(memsl)
If Tea_set > 8800 Then Gosub Tea_tone
End If
Return

Schmd:

Tea_set = 8900 : Cls
Tim_serch = 0 : Memsl = 0 : Loen = 0
Tea_su = 1 : Tea_auto = 1 : Gosub Tea_tone : Waitms 10 : Gosub Tea_r : Gosub Fj
Do

Do
Gosub Loading
Gosub Tea_r
Gosub Fj
Tim_serch = Tim_serch + 1
If Tim_serch = 5 Then
Tim_serch = 0 : Exit Do                                     '
End If
If Sold = Fd100 Or Tea_r_ready = 1 Then Exit Do

Loop
Waitms 100
If Sold <> Fd100 Then Memsl = Memsl + 1
Emem(memsl) = Pll(1)
Tea_set = Tea_set + 100
Tea_su = 1 : Tea_auto = 1
Gosub Fj : Sold = Fd100
Gosub Tea_tone
Waitms 100
Locate 2 , 1 : Lcd ; "Searching for:" ; Memsl ; " " ; Fd100 ; "." ; Fd1 ;
If Pll(1) > 10800 Or Memsl > 29 Then Exit Do
Loop

Tea_su = 1 : Tea_auto = 0 : Memsl = 1
Pll(1) = Emem(1) : Gosub Tea_tone
Cls : Gosub Cmenu
Return

'\\\\\\\\\\\\\\\\\\\\\\\\\\\\\\\\\\\\\\\\\\\\\\\\\\\\\\\\\\\\\\\\\\\\\\\\\\\\\\\
Tea_tone:
Pll(1) = Tea_set
Pll(2) = Pll(1) * 10
Pll(2) = Pll(2) - 225
Pll(2) = Pll(2) * 4000
Pll(2) = Pll(2) / 32768
Bufout(1) = Pll(2) / 256
If Tea_mute = 1 Then Bufout(1) = Bufout(1) + 128
If Tea_auto = 1 Then Bufout(1) = Bufout(1) + 64
Bufout(3) = &B00100000
If Tea_su = 1 Then Bufout(3) = Bufout(3) + 128
If Tea_mono = 1 Then Bufout(3) = Bufout(3) + 8
Temp = Bufout(1) * 256
Bufout(2) = Pll(2) - Temp
Gosub Tea_w
Dangqian = Tea_set
Return

Tea_init:
Cls
Tea_mute = 1
Bufout(3) = &B10100000
Bufout(4) = &B10010110
Bufout(5) = &B00000000
Gosub Tea_tone
Return

Tea_w:
Led = 1
I2cinit : I2cstart
I2cwbyte &B11000000
For Sd = 1 To 5
Dat = Bufout(sd)
Waitus 100
I2cwbyte Dat
Next Sd
I2cstop : Waitus 100
Led = 0
Return

Tea_r:
Tea_r_str = 0 : Tea_r_ready = 0 : Tea_r_signal = 0
I2cinit : I2cstart
I2cwbyte &B11000001
For Sd = 1 To 4
Waitus 100
I2crbyte Bufin(sd) , Ack
Next Sd
I2crbyte Bufin(5) , Nack
I2cstop : Waitus 100
Pll(1) = Bufin(1) / 128
If Pll(1) = 1 Then
Bufin(1) = Bufin(1) - 128
Tea_r_ready = 1
End If
Pll(2) = Bufin(1) * 256
Pll(2) = Pll(2) + Bufin(2)
Pll(2) = Pll(2) * 32768
Pll(2) = Pll(2) / 4000
Pll(2) = Pll(2) + 225
Pll(1) = Pll(2) / 10
'\\\\\\\\\\\\\\\\\\\\\\\\\\\\\\\\\\\\\\\\\\\\\
Pll(2) = Bufin(3) / 128
If Pll(2) = 1 Then Tea_r_str = 1
Pll(2) = Bufin(4) / 128
If Pll(2) = 1 Then Tea_r_signal = Tea_r_signal + 8
Pll(2) = Bufin(4) / 64
If Pll(2) = 1 Then Tea_r_signal = Tea_r_signal + 4
Pll(2) = Bufin(4) / 32
If Pll(2) = 1 Then Tea_r_signal = Tea_r_signal + 2
Pll(2) = Bufin(4) / 16
If Pll(2) = 1 Then Tea_r_signal = Tea_r_signal + 1
'\\\\\\\\\\\\\\\\\\\\\\\\\\\\\\\\\\\\\\\\\\\\\
Return

Logo:
Locate 2 , 6
Do
Gosub Loading
If Logot = 35 Then Exit Do
If Logot = 10 Then
Locate 2 , 7 : Lcd "SDoux Radio."
End If
Logot = Logot + 1
Loop
Return

楼主:
编译器版本为 1.11.9.1 BASCOM-AVR

do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看帖回帖得永生

loop

网友:
加个裤子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小伙不错!就焊接工艺比较差。

网友:
挺不错的,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能做成套件就更好了

网友:
真的很漂亮,尤其字母写得靓,图画得更靓

网友:
哇,日本小子又防毒啦!!
对了周song,你怎么不加我的qq呢?

网友:
就这样放着用,太有个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样放着用,太有个性了

有个性吧 ,哈哈哈哈

网友:
大家都很看好你哦~

网友:
嘿  又有新作 来支持~~~

网友:
佩服啊,现在电子管不好搞吧?用MOS管做功放能不能做lz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佩服啊,现在电子管不好搞吧?用MOS管做功放能不能做lz的效果

我也是搞它搞到头大啊!我被电了不下十次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TDA2030也有胆的味道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嘎嘎嘎)

网友:
牛叉,还是发烧友啊。

网友:
看来得酷了,酷前留印

网友:
牛人,什么语言写得程序啊?

网友:
相当的库,顶你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DIY精神永存!!!

网友:
佩服佩服,牛人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网友:
楼主空闲时间好多啊。。。。

网友:
LM1875的胆味更重些。

网友:
不错不错,佩服佩服!

网友:
不是一般的 牛

网友:
有点喜欢这个日本小牛仔。。。

网友:
动手能力确实狠强!

网友:
好强大啊
组合完毕的样子 有点像变形金刚·····

用了2822 ? 2030  ? 呵呵····
胆机是很舒服 暖暖的声音
不过高压···
怕了

网友:
哇哈哈,看到电子管了,我有几箱存货,大小功率的都有,不过没有合适的高压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唉~~~都不知道是不是放到漏气了,~~~呵呵

网友:
真棒,  顶一个。。  做记号。

楼主:
编译好的固件,HEX格式,m8内部晶振1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彩虹也大驾光临了?

高兴的。

网友:
阿莫还不来给裤子?

网友:
看帖回帖得永生...

网友:
顶你的肺,

这东西好玩,我喜欢!!!!

网友:
楼主,这个用的是什么收音模块,能上传datasheet不?
做的很不错啊!顶起!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电压高,电线乱。容易触电。应该好好理一下线。高压的用绝缘东东密闭起来。

网友:
用电子管也不给衣服穿?
不怕死?

楼主:
用电脑LIN-IN录了一段下来,呵呵,

是在电子管后面录的,电子管前面加了一个MAX9723,用于提升BASS.
相关链接:http://hi.baidu.com/zxttgg/blog/item/64e2ae1999eefb7fdbb4bdd4.html

录音(60秒):   后面有段广告有点喜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牛人,什么语言写得程序啊?

BASCOM-AVR

网友:
我卡卡卡的太牛了无敌了牛人中的战斗牛

网友:
请问楼主能否收到RDS?

网友:
楼主,用其他的FM模块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basic语言

网友(2010-02-26):
阿莫快给一条裤子穿,别让来自日本的精品冻清!

网友(2010-04-02):
不得不说2句

这个RDA

ms是中国的品牌,但是中文DS和英文的DS根本就对不上号

不说别的一个寄存器配置都翻译不对

简直无语的说相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得不说2句
这个RDA
ms是中国的品牌,但是中文DS和英文的DS根本就对不上号
不说别的一个寄存器配置都翻译不对
简直无语的说相当了

语无伦次?

网友:
也许只是太口语化了吧..

网友:
标本样, 请问您的MAX9723怎么焊接的.谢谢.

网友:
RDA是上海瑞迪科微电子,中国十佳半导体企业。

楼主:
用铜丝引出来后把脚的长度剪成四边形,然后“绑定”

网友:
有声有色,好!

网友:
电子管现在难找啊,这个只有发烧友用的到。

网友(2010-10-08):
回复 网友F:
电子管现在难找啊,这个只有发烧友用的到。

这个不难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用电子管做高放和中放呢。

网友:
我好像看到KIS-3R33S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好像看到kis-3r33s模块

回答错误

网友(2011-08-16):
2822的出来的声音还不错的

网友:
RDS 功能是否实现?

网友(2011-12-08):
这家伙钱不少, 时间多, 今天晚上看了几个有关音频的帖子, 都有他的作品

网友:
2030 可不是A类啊!其实1521配电子管更好点。
用电子管,不如用场管,如3DJ6F,2SK170,按你现在的使用。

网友(2013-04-11):
照片好清楚呀,感谢共享~~~~~~~~

网友:
diy 牛x,请问楼主用的什么mcu

网友:
孤独的技术

网友:
我捡到个TEA6811和TEA6825收音头,还二次变频的,灵敏度不低很短一根线就能收好多台,不过现在的收音机里都是治疗JJ的广播有啥好听的?

网友:
用的什么编译器写的?

网友(2014-05-18):
洞洞板用得很出神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