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DSP飞行控制导航版.尺寸在62mm*52mm大小

楼主(2010-01-27):
使用的是TMS320F2808~100M主频,准备用在四轴,或前转旋翼机上。
目前光做了低板,准备使用RF模块做遥控通信。RF模块,GPS和传感器,会做在另一个板子上,采用插针相连。
备用的一个SPI接口,准备接TFT,主要用于显示一些测试参数。一个备用的8路AD.
引出8个5V舵机驱动,但实际不会使用这么多的舵机,因为LM2576最多才提供3A电流。
2路CAP输入,留给备用的模拟遥控设备,基本上应该不会用到。
使用CP2102做USB转串口,和电脑通信。
使用TF卡座飞机记录。
双电源供电,可以USB或外部12V左右的电压供电。
软件应该在3月多开始写,也许我写,活别人写~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ppa2001

楼主说说用什么软件画的版 那些弯的比较圆的线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DSP 飞控板记号!

网友:
香吻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排阻都是反着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应该工作了或考研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TMS320F2808  lz买的多少钱一片?

网友:
用2808电源不好搞啊。两组电源。还要分出来数字地和模拟地。感觉比较麻烦。不知道楼主电源怎么做的。另外复位电路也是比较重要的。复位电路怎么做的。

楼主:
【3楼】 fm007
后面的是排容~
【4楼】 mcucow
暂时在学校工作
【6楼】 pcs3
2808 是老师买的,大概在70左右吧
【7楼】 zldiy
LM2576(5V)-LM1117(3.3V)-SP3819(1.8V)

复位用的普通的RC复位,就可以了哈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楼主说说用什么软件画的版 那些弯的比较圆的线怎么画出来的

同问.

楼主:
【1楼】 Loading force
【10楼】 godwot
用PROTEL99SE Shift+空格 切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2808电源不好搞啊。两组电源。还要分出来数字地和模拟地。感觉比较麻烦。不知道楼主电源怎么做的。另外复位电路也是比较重要的。复位电路怎么做的。

我觉得也是.
28027,要便宜些,电源也好解决,就是主频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