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道相序的情况下,怎样设计三相交流电机的只能正转,反转停止?

楼主(2010-01-27):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三相交流电机只允许正转,反转会把设备损坏,不管是通过电气,还是通过电子电路的方式,实现都可以。
本人对强电不是很懂,手头有人家的通过电气方式的实现的照片,不知道是怎末实现的,还请坛子里的电气工程师帮帮忙。
用电子的方式,需要增加变压器、整形及过零点触发电路,然后通过软件方式判断相序,这是我的想法,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忙出谋划策吧。

电气接线照片 (原文件名:控制箱.JPG)

楼主:
顺便在请教大家2个问题,(对于电气工程师就是小菜一碟,呵呵,我是做弱电的,强电不是很懂,希望高手不要见笑)
1.电机的功率是1.5KW。使用正泰的交流接触器,型号是:CJX2-09,工作电压380V。这个型号可以满足设计要求的吗?正泰的三相交流接触器最小的控制功率是4KW的吗?(商家的人是这么说的),我看到上面写有220V,功率是2.2KW,电压是660V,功率是5.5KW,电流是一定的,工作电压越高,电机的功率越大这个道理吗?)
2.1.5KW和4KW的电机,选用多大的断路器开关?
  我在正泰的官网上看到正泰的小型断路器Z47-60,有照明配电系统(C型)或电动机的配电系统(D型),控制对象是电机,所以选用D型。
  电机:3KW     电流:7.89     选用型号:DZ47-60 D60  15A/3P开关
  电机:1.5KW    电流:3.95    选用型号:DZ47-60 D60 10A/3P开关
  不知道选用的断路器能否实现最佳的控制,电机的功率较小,启动电流应该不是很大,不知道在启动时候,会不会保护?

网友:
上周五公司一台价值十多万的设备因为电机进线接反反转没发现(机械能工作,但润滑油就上不来了),结果曲轴报销了。
今天我建议他们用欧标插头,结果他们没听,还是简单的加线号。我保证要不了两周那个线号就会不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胡哥, 为什么"两周那个线号就会不见了"?

楼主:
to 【2楼】 fsclub 绿林好汉
---------------------------------
大胡子叔叔,这么晚了,也在线上呢?
做的设备是自动上料,输料只能向一个方向走,反方向的话,就把链子卡断了,很危险!
再说了,在现成调试好,用户有可能自己接线,把相序搞的和以前不一样(调环任何两个相序),电机就会反转。
想做成自动的方式,接线正确,电机运转,否则,报警,重新接线。
硬件电路在稳定、可靠、简单的前提下,成本要低。

网友:
图中的XJ3-G就是相序保护的,缺相或相序不对就不工作。
断路器动作时间与电流有关,D型的好像是过载10倍能在1秒钟内断开,因为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C型的好像是过载2倍能在1s断开。断路器选型手册上有脱钩时间和电流的曲线图的。
断路器一般是用于断路保护的,如果电机要过载保护,应该用热继电器。

楼主:
to【5楼】 hq413
---------------------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用电气的方式解决当时是可以但是成本高,灵活性有限,且故障率高.还是用时序控制检测电路比较合适,成本低,检测稳定.就是做一个小板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公司多半是愿意的.线序的检测电路比较多,baidu一下很好找的,三路相序信号进入后判断上就简单了.

网友:
这个不好搞,如果用户从输出 端 无意倒了一下线,也会造成反转的,所以,如果允许 少许反转的话,可以在电机轴端加上 转向检测,控制主电路,主电路采用正反转控制。如果测到有反转,主电路自动倒 转向。

网友:
用个正泰的相序检测器就可以了,缺相或者错相就不会输出~之后在送到负载~

网友:
这个可以完全参考工地上塔吊的电路方式。就想楼上说的。使用相序保护器就可以完成。不过要事先知道你的电机的转向和电机接线的方式才可以。要事先对电机做好试验后才可以接入设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指点,电路板现在定行了,还是加相序保护器比较方便一点。
顺便问一下,正泰和德力西都是名牌吧?哪个性价比会高一点?
我在淘宝上查了一下,一个相序保护器要30-40元钱。

网友:
现在都是流行马达保护了,我就是做这个的。这个马达保护本身就可以代替一大堆传统的继电器,还可以代替仪表,能显示,频率,相序,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电度等带有通讯功能,好一点的马达保护还集成一个可编程的小型PLC在内部。
谁还在用传统的继电器来实现呢,要实现过/欠 电压,电流,频率,相序,热累积,时间,起动次数,这些常功的保护功能要多少传统的继电器啊,而且像热继电器那些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耗材过段时间要换次,还受环境温度影响极大。传统的继电器保护的也不全面的。这些是先天的不足啊。
总之一句话,现在是智能马达保护的时代了。在百度上搜下就能查到不少厂家做这个的。这个价格也不高,我们一个保护可以同时保护两台电机的,这样的复合保护好像才700元左右,算下来比你用传统的接一大堆继电器的方式还要节省成本,更节约时间呢。 这个保护速度比传统的继电器方式要快好几倍的。35毫秒即可发现异常动作于出口的。
我不是做广告的,所以我不留和广告有关的啊。
呵呵。。。

网友:
现在是数字时代了,还有谁用原始的继电器方式来做台处理器呢。
当然你只需要简单的保护功能那就更当别论了。

网友:
不计成本的话,可以用台变频器.

网友:
关键是现在你用智能的马达保护控制器成本和你用那些一大堆破烂的继电器来实现成本相差无几的。
我们的一台保护是可以同时保护两个马达的。
有过欠电压,过欠电流,过欠频率,逆相序,负序电流,热累积...具备这些保护功能的
测量的话可以测电压,电流,频率,有功功率,功率因数,电度。等
带通讯功能,内置时间继电器,开关量检测。集成图形化可编程的I/O功能。
这样的一台马达保护可以同时保护两只马达。价格是750元
但你要实现这些功能用你的常规的那些继电器的话保护两个马达,也差不多要750元吧,而且这个数字的保护速度是你那些继电器方式的好几倍,保护比传统的继电器方式的要全面很多的。这个检测异常只要20毫秒就可以的。你那些传统继电器方式可是动不动就要几百毫秒的。
为什么即节省时间,性能又好,保护又全面,性价比又更高的方案不采用呢。还是花时间了解学习下吧,死抱着那些思路作保护一点技术差异也没,性价比也差,早晚会被市场淘汰的。唠叨一句现在是数字马达保护的时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胡哥, 为什么"两周那个线号就会不见了"?

那设备是经常移动的。说不定每天都要接线,线号的方法只能适用于线是固定的,以后检查的时候方便,而不是拿来天天对照的。
线号只要在地上拖几下,估计就看不见了。我们的电工还没有严格用线的颜色来区别接线的习惯。

网友:
就是先要检测相序,正确后才能工作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相序检测器的,直接买一个,正常才能输出,三相交流接触器才能闭合.这很简单的事嘛

网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相序检测器的,直接买一个,正常才能输出,三相交流接触器才能闭合.这很简单的事嘛

楼主:
【12楼】 ppa8086xp
--------------------
你说的只能马达保护控制器功能很强大、完善,在高端设备上是必须的。
我这边的设备是固定的,相序一旦确定下来,以后会很少重新接线的。
电机对电网电压、频率、功率因数等参数要求不高,只需要简单的相序保护器就可以满足设备的要求。

楼主:
呵呵,坛子里有一篇不错的帖子,转过来,大家看看。
[学海拾贝]三相交流电相序检测电路之我藏<欢迎各位来终结此类相关、相似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7479&bbs_id=9999

网友:
买个相序仪

网友:
【20楼】 fengye2009
[学海拾贝]三相交流电相序检测电路之我藏
======================================

哈哈,正想告诉你这个,你自己找到了。
用相序检测,简单实用。一片4093(四与非)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特别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顺便把网上找到相序保护继电器的资料传上来,方便大家。

网友:
帮别人做过一个自动控制器。
相序检测照抄的,没仔细研究,能正常工作。
好象二个电容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继电器

网友:
是呀!只有几个电容和四五个电阻加一个继电器,三相的空调都有一个。

网友:
记得论坛里有个德力西的内部人士  不知道他看见没  要不应该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to 【25楼】 tingfenghu
只有几个电容和四五个电阻加一个继电器,三相的空调都有一个
-----------------------------
我觉得电容和电阻是组成阻容降压的吧,然后再通过CD系列的芯片比较,驱动继电器的吧?

楼主:
德力西的XJ3接线,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XJ3的1、2、3脚接三相电源的A/B/C相,这个可以任意接,但是要保证电机正转。
2.XJ3的4脚为空脚。
3.XJ3的7、8脚外接指示灯,请问指示灯的电压是380V的吗?
4.XJ3的5、6脚相当于一个开关,可以用导线直接连接,是这样的吗?
5.启动为敞开触点,停止为常闭触点,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省略。

网友:
3.XJ3的7、8脚外接指示灯,请问指示灯的电压是380V的吗?
4.XJ3的5、6脚相当于一个开关,可以用导线直接连接,是这样的吗?

7,8脚的电压。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了。根据你提供给的资料看不出来。
5、6脚就是一个开关。可以用导线直接连接。

原理:接线相序正确时,常闭点断开。常开点闭合,接通控制回路,可以正常启动电机和停止。
      接线相序错误是,常闭点接通,声光报警,。控制回路不能工作。

网友:
接线相序错误时,常闭点接通,声光报警。常开点断开,控制回路不能工作。

网友:
中央空调机组一般都有相序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几年前拆过格力空调的压缩机的相序保护器,记忆中是没有任何芯片,只有电容电阻外加一个继电器。

网友:
我觉得正确地方案是:
接错了相序 使用接触器 反转 过来 继续运行。
只有缺相时候才报警。

实现起来也很简单,把上面几位兄弟的电路 改动一下没把指示灯/报警器 变成继电器切换任意两路,然后继电器自保就可以了。
缺相报警 要先坐在里面。

网友:
相序检测软件很方便就能实现了。把相角算出来超前迟后的关系作个比较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33楼】 jobwork 无业游侠
是移相法,依赖元件数值,一旦变了就失效,是古法.
=================================
【32楼】 jobwork 无业游侠
是相位法,采用过零相序,但MOS IC输入端A,B,C处再加常规MOS保护电路才可靠.

据设备要求,相序和电机转向检测结合并注意施工工艺才可靠.

网友:
其实你需要实现的功能无非就是一个相序检测功能。看了一下上面的硬件,但要分别对待,你的系统是三相三线制,还是三相四线制,硬件是不同的。我们做马达控制器都是采用软件来实现,把相角算出来后比较一下就知道,这样无论是三相三线制,还是三相四线制都是通用的。

网友:
看了一楼贴的图片,由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相序继电器,还有一个计数器,这么一大堆破烂继电器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接线。
建议在网上搜数字马达控制器,或者叫智能马达保护器,保护全面。比你这么一大堆东西 还便宜还方面,放弃这些破烂继电器构成的方案吧。成本不会比你的高的。。。。。。

网友:
就目前来说数字马达控制器,成本还是高好多。加相序控制器后,要是由用户来接电机线,还是可能接反。当然你先把配电箱到电机的线接好那就没事。

网友:
告诉你吧,目前数字马达控制器真实的价格在300~~800元的都有。最便宜的都能实现你所要求的功能的。稍微贵一点的还带有仪表和通讯功能。。。。。
价格比你那些就是要低的。正泰的智能能马达保护也就300多元,还可以显示三相电流呢。

网友(2010-11-17):
回复 网友D:
接线相序错误时,常闭点接通,声光报警。常开点断开,控制回路不能工作。

回复 网友E:

引用图片

上面2楼的相序检测原理能否用文字表述一下,我不怎么理解?

网友:
只是检测相序用模拟电路很低的成本就能实现,要功能强大的,一片ATT702X立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