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PGA的作用何在?

楼主(2010-01-27):
1、FPGA在一个产品中是充当什么角色的,一般来说?
2、FPGA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
3、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MCU为什么要选择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1、FPGA在一个产品中是充当什么角色的,一般来说?
2、FPGA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
3、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MCU为什么要选择FPGA

MCU顺序处理输入信号,FPGA可以并行处理信号

楼主:
现在MCU的速度已经做到很快了,
个人觉得,一般来说,顺序处理输入信号的速度也可以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MCU的速度已经做到很快了,
个人觉得,一般来说,顺序处理输入信号的速度也可以满足要求了吧

比如50M 8位宽数据采集并存到SRAM中,用FPGA可以,用MCU不行

楼主:
请问FPGA速度上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有特别之处?

网友:
现在MCU的速度已经做到很快了,
个人觉得,一般来说,顺序处理输入信号的速度也可以满足要求了吧
===================================
有资料说,60多MHz的FPGA做的光线跟踪处理已经比2.4GHz的P4快了,当然这个也许是夸张,但是。一个512位的SHA-1算法,输入输出均32位位宽,一个FPGA的实现只需要80个时钟周期就计算完了。用CPU计算要多少指令周期呢?还不知道指令周期对应多少的时钟周期。

网友:
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FPGA和MCU就如同高清电影的硬解和软解。FPGA是一个硬件的数字的“橡皮泥”,用VHDL或verilog可以把它“捏”成你想要的各种形状。芯片验证时或者找不到合适的ASIC的情况下会用到FPGA。注意,用VHDL或verilog写出来的是(并行的)纯粹的硬件(描述代码),而不是所谓的“程序”。MCU是一行行有顺序地取值、译码、执行指令的(所以叫程序),不能和硬件相提并论。

网友:
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科学家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首次表明粒子碰撞可能产生出小型黑洞,而在过去几年,人类大规模的粒子碰撞实验引起了一些批评人士 的担心,粒子碰撞实验可能制造出的小型黑洞,可以吞噬整个地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弗兰斯·比勒陀利乌斯(Frans Pretorius)用计算机模型模拟粒子碰撞,模拟结果首次表明,如果粒子碰撞能量达到普朗克能量级的话,就可能制造出小型黑洞,证明在广义相对论下产生小型黑洞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
在过去几年中,大规模的粒子加速器如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已经引起了众多争议。批评人士时常担心这些巨型机器产生的巨大的能量将可能制造出小型黑洞。许多人担心,人造黑洞可能失去控制并吞噬整个地球,他们甚至向联合国请愿停止大型强子对撞机研究项目。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屡次说过,在广义相对论下产生小型黑洞是可能的。比勒陀利乌斯的计算机模型首次从实验上证明爱因斯坦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著名科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专家称研究中所用的计算机模型考虑到了两个粒子碰撞所产生的引力,同时基于广义相对论原理进行了高级数学_运算。

《科学》每日新闻网报道称,只有碰撞的粒子总能量达到三分子一普朗克能量时才可能形成黑洞。普朗克能量是一个相当大的能量,大约是一个闪电所需要的能量。

产生黑洞需要的能量让那些对LHC提出质疑的人士不再担心。因为普朗克能量是LHC最大碰撞能量的千万亿倍,由LHC产生黑洞的几率非常小。

网友(2013-03-16):
我遇见的是cpld多,可以代替一块逻辑板,不需要很多的门电路了

网友:
1、FPGA在一个产品中是充当什么角色的,一般来说?
  通信领域处于核心位置,所有的通信协议处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一般都是fpga来处理
2、FPGA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
并行处理,可编程,
3、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MCU为什么要选择FPGA
有些东西确实是只有数字电路能做,能达到这么高的带宽,mcu很难处理得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