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潮流玩VGA+SDRAM,放图请找碴.

楼主(2010-01-28):
还没做完,只先布了最重要的SDRAM部分:

SDRAM (原文件名:vga.jpg)

准备做 STM32+EPM570+SDRAM+VGA,顺手把示波器的ADC加进来.
现在还在犹豫是不是真的继续画板,因为
1 准备只做双层PCB.加上高速PCB经验的缺乏.项目有难度.不知布成这样的板有没有问题?
2 对网上资料的分析表明CLK只能到89MHz,而一个读操作要7CLK,搞不清楚网上说能做的人是怎么做的.
3 引脚还差几个,又不敢用GCLK1-3当IO,不知道用它们有没有什么限制的?

网友:
距离这么近,又是SDRAM,基本上是随便布都能用。

楼主:
我可没随便来,规则定的是3mm,最大长度超差为5mm.
又:SDRAM跑80M也不用按高速布线规则?我心中理想的频率是120M,正好是ADC频率的2倍.

网友:
570玩SDRAM资源去了一半了。LCD,再ADC。。。都不知道要挂哪里了。

BGA真是DIY心中的痛呀

网友:
过孔那么小,不好做呀

网友:
好,我也有这想法

网友:
如果喜欢用altera,那建议改用cyclone吧。
你想做sdr+vga+adc,却选个没有内部存储器块的CPLD,时序上你都没办法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570玩SDRAM资源去了一半了。LCD,再ADC。。。都不知道要挂哪里了。
BGA真是DIY心中的痛呀
94 94 当初我想玩cortex-a8来着,一看简介

回复 网友B:
如果喜欢用altera,那建议改用cyclone吧。
你想做sdr+vga+adc,却选个没有内部存储器块的CPLD,时序上你都没办法写的。
要我用cyclone我还不如玩A8算了,反正都是要重新学起。而且EPM570才26元,明显的有价格优势啊。
其实我也不会笨到凭网友一句话就定下SDRAM做存储的方案(前面时序分析在那摆着那!),这个板连带IS61LV51216都考虑到了。

回复 网友C:
过孔那么小,不好做呀
0.2过孔小了?我经常放0.2的过孔。

楼主:
另外:这块板最终的计划分支是3个:ADC+SRAM+USB(STM32) 有扩展SRAM的STM32 VGA+SRAM(最好能做到SDRAM的说。。)

网友:
楼主你这个方案使用CPLD不是很好的选择。MAXII CPLD缺少锁相环,不能产生SDRAM的CLK信号。其次不需要用视频ADC,用电阻网络自己搭个ADC,直接连在FPGA管脚上就可以了。你看Altera的验证板还有网上卖的VGA板上都是这么做的。使用FPGA的成本并不一定很高,我们用的EP2C5T144也就40块钱不到点,但性能灵活性绝对比你那个EPM570要来的好。

网友:
从CPLD转到FPGA没有什么障碍吧,都用Quartus软件设计的。

网友:
双面板SDRAM布线不用那么讲究的,只要距离足够近就是不等长都能跑到133MHz。在说你用的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型号延迟都是可以逻辑调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相信我,比你这个烂的多的都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方案使用CPLD不是很好的选择。MAXII CPLD缺少锁相环,不能产生SDRAM的CLK信号。其次不需要用视频ADC,用电阻网络自己搭个ADC,直接连在FPGA管脚上就可以了。你看Altera的验证板还有网上卖的VGA板上都是这么做的。使用FPGA的成本并不一定很高,我们用的EP2C5T144也就40块钱不到点,但性能灵活性绝对比你那个EPM570要来的好。
有EP2C5T144的资料发上来看看?在那买的40元?另外,ADC只是用来做示波器的.VGA的确是计划用电阻来做
好在我没有急着那完成那个PCB,不然就有可能白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相信我,比你这个烂的多的都没事。
我就是知道烂才求找碴的啊!没人踩怎么有进步?

网友G:
一哥们画的DDR + FPGA (原文件名:1.JP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么画的DDR SDRAM也跑到了266.......

网友:
我肏。。。太牛逼了。

楼主:
16楼的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推挤布线"?
谢谢各位提的意见.看来我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转到EP2C5T144的可能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相信我。用XILINX spartan3 500E比较好。才60多一片。下载线这不是有便宜的吗

网友:
搂主,玩cortex a8有便宜的仿真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JTAG算不算?开发板的板我问过一家深圳的。核心板要150,无资料。另一个开放所有源码图纸,有一把外设的,要2800。
都够买台差一点的笔记本或者几台WM系统的水货手机了.

回复 网友F:
入门难,转XILINX不是说这么容易的.

网友:
换Cyclone就是不建议Cyclone 2。C1和C3都表现不错,就是C2,资源消耗一般要比C1/C3都多,而且性能比C1强不了多少。

转Xilinx没啥难的…… 初期也就是软件不太适应,但是这都是小问题。  X家的架构是比A家好的。
S3E的性能大概在C2/C3之间吧。

网友:
SDRAM,布线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无码大图呢?
PDF也行啊,看不清.

网友:
21ic上看到有人用actel的a3p060+SDRAM做VGA显示
a3p060资源还可以,价格也比较便宜,好像才20多块

网友:
就是问有没有便宜的jtag啊!没有工具玩不了a8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21ic上看到有人用actel的a3p060+SDRAM做VGA显示
a3p060资源还可以,价格也比较便宜,好像才20多块

能给个联接吗?

网友:
是王会计的,好象不打算公开代码。
http://bbs.21ic.com/icview-119600-1-1.html

网友:
不是好像,是肯定

人家忙活了大半年,怎么会轻易就公开

网友:
SDRAM 布线,XILINX有好多文档讲,挺不错的

网友(2010-11-11):
那哥们的布线在牛X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引用图片
sdram,布线大家参考一下

嚓,有必要搞这么复杂么?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开了眼了,哈哈!

网友(2011-12-10):
SDRAM确实布线不用太注意,随便就可以

网友(2012-06-08):
有下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哥们画的DDR + FPGA (原文件名:1.JP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晕!看的头都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哥们画的DDR + FPGA (原文件名:1.JP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惊。。。。这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哥们画的DDR + FPGA (原文件名:1.JP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让人情何以堪。。。

网友(2013-01-06):
lz的sdram走线处有些有“矩形的”形状,类似牙齿,有什么用途,没画过的请教。想等效为电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