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德新出的utd2102cel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0-01-28):
潜水了很久,本来想买普源的,但看到“超频”,存储深度问题等就觉得很不爽。最近在网上看到优利德新出的utd2102cel示波器,7寸屏幕,据说800x480分辨率,只有2400元。不敢下手,大家觉得这个会有什么猫腻?

网友:
不好说,优利德的万用表买过几块,液晶差不多都会出现接触不好字符不能显示的毛病,不知道示波器会不会也有这种毛病.买示波器确实犯难,国内浮躁的大环境,认真踏实干事的不多,工程师今天这个跳槽,明天那个跳槽,技术交接频繁,你说能出精品吗.就想买真正用心踏踏实实做示波器的厂家出的产品,比如泰克等国外厂家,但是价格又高,矛盾啊.

楼主:
是啊,太矛盾了!!如果这款示波器真能达到标称参数的话,还是很爽啊。毕竟这么高分辨率的屏幕比一般的大4倍,看着舒服。但是看到如此低的价格,真不知道里面“超频”超到什么程度。有那位老兄了解这款示波器的话,不妨谈谈

网友:
楼主在哪里看到的这款示波器的价格啊

网友:
我谈谈 我们这有个优利德的 两千九吧 我用的感觉挺顺  但是有三点不爽 一旋纽冬天不灵 这点最恶心 二好象会死机 三继电器切的太频繁 总觉的那不太好 我也在考虑买个两千多的 彩色两通道 欢迎讨论

楼主:
这款示波器在淘宝上搜一下有还几家在卖啊。
楼上说的是,我有个优利德的万用表,总是感觉那个转盘跟830b没什么区别,有的时候还会卡在两个量程之间。

网友:
有“独特的屏幕拷贝功能”?什么样的功能?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我们也准备买个2000以内的示波器,也是想买屏幕大的那种,代理商给我们介绍新的优利德的2052CEL,不过还没到货,但是就是对优利德的示波器心里没底。

公司里用的优利德的表倒是很多,也比较好用,测试都不错,而且接错了都具备自动保护,内部做工还是比较满意的,不过就是的大家说的时间久了以后拨盘容易卡档,测试前需要确认是否正常,其它倒是没什么。

另外就是看优利德的资料只说了是7寸屏幕,没说分辨率,楼主在哪里看到分辨率的呢?我怕光是屏幕大了,分辨率还是320*240的,那就没意思了。
而且发现淘宝上怎么没两个在卖优利德这种大屏的呢?

顺便问个菜鸟问题,万用表上的真有效值功能有什么用处和意义?谢谢了!

楼主:
这款示波器官方连说明书都不提供下载,不知道在搞些什么?

网友:
示波器也玩儿宽屏,你别说这家伙长得还挺帅的,早出来2个月我就买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有效值就是各次谐波的平方和再开方.好像就是均方根值吧...测有功功率时很有用

网友:
更正:各次谐波的平方和取平均后再开方

网友:
今天去了经销商看了看样品和说明书,说明书上介绍800x480分辨率,宽屏还是感觉爽多了,但其他的没法比较了!

网友:
呵呵,优利德的示波器!建议楼主还是在普源、鼎阳之间选择吧

网友:
优利德???强烈建议楼主要想清楚再出手!!!谨慎

网友:
正在用着UT2102CE,这个可能和楼主说的有点不一样吧!分辨率是320*240的。

网友:
优利德的示波器,不咋滴呀,我现在用的是鼎阳的,价格和佑利差不多,个人觉得比优利德的好用。

网友:
好坏用用就知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器有毛病,那这个事就麻烦了。

搞开发的人不要被这些工具带沟里去,需谨慎。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用起来感觉如何呢?是不是优利德的示波器真的那么差吗?

网友:
好像现在高分辨率大屏幕的示波器在淘宝上就只有TEKWAY和优利德的,不知道实际性能哪个好一点儿呢?
我们就是用来做开关电源的,说实话,10M的都绰绰有余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解释了!
也就是说,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测试交流数据的? 在直流信号测试上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
如果是做开关电源,不需要调试数字电路,只测试重复信号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2000块以下的二手Tek 100M模拟示波器。

网友:
模拟的就算了,做开关电源就是要看谐波、尖波和毛刺,这直接影响到控制电路的反馈,模拟显示的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无法存储固定查看波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想买个高分辨率显示的,带宽大于我们电源工作频率5~8倍就足够了。

就是不知道现在高分辨率的三汇和优利德,哪个更好一点儿?

网友:
我们公司有几台利德的utd4102系列,吹得很牛,其实不咋地,旋纽不灵,LCD显示垃圾,不过售后还可以,可以换。
国产示波器还是建议买普源的,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实验室里用过,感觉挺不错,性价不也不错。现在在用
泰克的DPO3012,才一年多旋纽也有点不灵了,不过性能挺好的。

网友(2010-08-29):
唉,我也想买一个优利德UTD2102CEL示波器啊,一听要家这样说心里就没有底了。

网友:
听说反应慢,听说而已,没用过,有待证实,建议楼主不要急于下手

网友:
我都没有用的欲望

网友:
优利德的我不想买,买过一块优利德数字表---差呀!

网友:
正在使用优利德UT2062CE,感觉不错。7寸屏还是出来,就买7寸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在使用优利德ut2062ce,感觉不错。7寸屏还是出来,就买7寸屏。

注意优利德7吋的波形窗口点数25*12=300,不知道后续的改了没,虽然用的说是800*480,我自己后来买了国产另一个牌子的7吋示波器(遗憾是测量方面有若干BUG,不推荐给大家乐)

网友(2010-12-09):
谁买了的发个内部图出来吧,来个普源、鼎阳、优利得大PK。

网友:
普源的AD是超频的,鼎阳是抄普源的,优利得的ad又是山塞的,很纠结,不知买谁的好。

网友(2011-02-11):
回复 网友E:

屏幕拷贝---可以把屏幕上的波形、参数以照片的格式拷贝到U盘。也可以把波形、参数全部拷贝下来,在电脑上展开观察!

网友:
实测2102CE的波形连10M的正弦波都失真!带L的估计也是差不多。
100M都是浮云,到了后面的高速扫描很慢波形变化慢,
能测到10M的准确波形就感谢老天了!
所以数字示波器还是测低频算了,
高频还是用模拟的,
还有那个探头如果用原装的那个会有超大波形失真(估计是线不好),在低电压2mV档有明显的干扰(直接对地短路)
换了进口的二手探头就没有了!(淘宝35块买来的)

网友:
屏有问题,分辨率只使用一半,也就是两个点当一个点,点很粗的,请看我的一个转贴,就有老外的评测

网友(2012-02-02):
同求这款示波器 1mV的垂直精度很不错 优利德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我用过两块数字表 UT58E和71C 58E非常稳定 精度高 就是有点慢 71C可以高速测量 精度高 不过通断测试反应有点慢 但是总体来说做工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