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啥TEK的 1012 和 安捷伦54622相比 54622是200M采样率 但是看到的波形信

楼主(2010-01-28):
一直不解,实验室买了个1012 开机慢不说 STOP后看到的波形信息都没54622多,那个54622才200M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54622是混合信号示波器,半模半数的产品,当然1012不能比了。

网友:
注意对比存储深度

网友:
普源的DS1052E  存储也是1m, 同样抓取内存槽的smbus, tds1012只能抓去几步而已,他的存储是2.5k, 我这个普源居然抓了2个齐全的跳变。纯粹从存储深度来说, 差别是太大了。可能2个机型侧重点不同。

网友:
存储深度, 采样率, 都有影响.  tds1012的存储是2.5k奌, 采样率超高,解析度高,但是2.5k奌存储只能存很短時间而已,因此不適合長慢波形信息采样
安捷伦5462x 是200M采样率但是2M奌存储 解析度不高但是適合長慢波形信息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