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画了个风扇调速电路,大家帮看一下可行吗?

楼主(2010-01-28):
由于焊接的时候不想吸那么多的毒气,想用电脑的风扇DIY一个抽风机,可以用PWM来进行调速的,大家看一下这点路可行吗?谢谢!

网友:
可以调速,但MOS管 DS反了,

网友:
直接用8050就够了

楼主:
改过来了,多谢【1楼】 zend提醒!

网友:
补充,电动机要不带电路板控制的那种,纯电感的可以,否则在回路中要串联电感和加续流管,即DC/DC回路。

楼主:
虽说8050可以允许1.5A的电流,直接用会不会发热?

网友:
好像那个风扇是1.5w吧 不到200ma的电流..

网友:
直接用适配器供电不是更方便?调速如果只是为了吸烟......

网友:
我用了一个宽点的12V风扇,,供电用5V,,安静无声,,

两侧加金属网,,

直接放桌子上,,

非常好用,,

有空传片片,,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TIP的管子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pwm频率一般设置多少才不会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