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侠,现在所用的无刷电调在调速时,是驱动频率和PWM一起变化还是只变PWM呢?

楼主(2010-01-28):
如果向同步电机那样改变驱动频率,那么涉及到极对数的问题,但是电调一般是不知道当前电机的极对数的,那么它的驱动频率会变吗?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不算启动时候,正常工作时,驱动频率是受电机转速控制的,点击决定什么时候换向,而PWM可以提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