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言门级与算法级编写,那种效果好些?

楼主(2010-01-28):
我感觉门级更加贴近硬件,所以它要好些!
谢谢了!

网友:
那请LZ门级描述一个ARM7-TDMI-S CPU吧。

楼主:
个人见解

网友:
verilog 是 HDL 语言,就是用来描述硬件的.

所以,如果你说的效果为了模拟硬件功能,门级描述与算法级描述都一样;

如果你说的是综合的效果,对于不同的综合软件结论不一,但是一般说来门级好过算法级(综合准确性,面积,timing)但没有真正比较,经验中是这样的;

但是一般来说采用门级描述的代码比算法级描述的复杂,编写时间长,而且容易出错

网友:
而且可移植性差

网友:
其实verilog的描述应该这样分,cell描述(综合后的),RTL描述(综合前的)和 Behavior描述(算法)

LZ 所说的 门级 应该指 RTL描述, 所以更加贴近硬件 是正确的,

正因为这样,

就综合成版图来说(包括ASIC,FPGA),算法级(Behavior)的可移植性应该比门级(RTL)要低一些,

就模拟来说,门级(RTL)的可移植性和算法级(Behavior)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意思是写那个综合后的。

网友:
呵呵,FPGA上要用verilog直接写综合后的cell描述,那太雷人了.

不过一些设计还是需要直接写综合后的代码,特别是一些异步电路,但仅仅是ASI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