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出不来bin文件

楼主(2010-01-28):
第一次用TI的LM3S8962 在KEIL下出不来bin文件(我配置LM3S811就可以出来bin文件)我如下图设置了。
完完全全的新手,第一次用ARM和KEIL。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谢谢Clinging
但是显示如下问题

Build target 'LM3S8962 Flash'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7062 RO-data=762 RW-data=20 ZI-data=516
User command #1: C:\Keil\ARM\Boards\Luminary\ek-lm3s8962\LCD_Blinky\Obj\blinky.bin
--- Error: 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Obj\Blinky.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C:\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C:\mdk_test\mini2440_ucos.bin  C:\mdk_test\mini2440_ucos.axf

这个应该看得懂吧? axf文件和hex文件在同一个目录

楼主:
不好意思,真没看明白“axf文件和hex文件在同一个目录 ”编译OK啊

Build target 'LM3S8962 Flash'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7062 RO-data=762 RW-data=20 ZI-data=516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bj\Blinky.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可以产生axf文件和hex文件,但就没有bin文件

网友:
看我上面发的图,在"RUN #1"后面的窗口输入

C:\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Obj\Blinky.bin  .\Obj\Blinky.axf

楼主:
再次多谢谢,但还是没有BIN文件出来,出错了。 奇怪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7062 RO-data=762 RW-data=20 ZI-data=516
User command #1: C:\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Obj\Blinky.bin  .\Obj\Blinky.axf
".\Obj\Blinky.axf": Error: Q0122E: Could not open file '.\Obj\Blinky.ax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Blinky.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在"RUN #1"后面的窗口输入  下面的就OK了 (但具体意思不明,是声明bin格式出出的意吗吗?)

fromelf --bin --output .\obj\blinky.bin .\obj\blinky.axf

网友:
LM3里面会用到不少的DOS批处理工具,不好整理,可以参照能实现效果的那些例程来对自己的配置进行检查,有时候,一些文档里面也会讲怎么做,或者在例程的源码里会有相关提示,呵呵,实在找不到就贴出来大家一起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