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路中,交流接触器和断路器的选型(负载是电机)?

楼主(2010-01-28):
我在工作中需要控制三相交流电机,我是做弱电的,强电不是很懂,这两个问题对于电气工程师就是小菜一碟,呵呵,希望高手不要见笑。
问题一:控制1.5KW三相电机的交流接触器选型,都需要注意那些参数?
我的计算方法是:1500(KW)/380(V)=3.95(A),电机启动的电流是正常电流的6-7倍(不知道这么小功率的电机的启动电流有哪么大吗?)计算,启动电流是24-27A,不知道这样计算对不对?
选用正泰的交流接触器,型号是:CJX2-09,我看到上面写有220V,功率是2.2KW;380V,功率是4KW;电压是660V,功率是5.5KW,这个型号可以满足设计要求的吗?正泰的三相交流接触器最小的控制功率是4KW的吗?(商家的人是这么说的)
问题二:1.5KW和4KW的电机,断路器开关的选型?
     正泰的官网上看到正泰的小型断路器Z47-60,C型用于照明配电系统,D型用于电动机的配电系统,断路电流有1、2、3、4、5、6、10、15、16、20、25、32、40、50、60A。
    电机:3KW      工作电流:7.89 A    选用型号:DZ47-60 D60  15A/3P开关
    电机:1.5KW    工作电流:3.95 A    选用型号:DZ47-60 D60 10A/3P开关
    不知道选用的断路器能否实现正常控制,电机的功率较小,启动电流应该不是很大,不知道在启动时候,会不会跳闸?

楼主:
手头有一个德力西和正泰的断路开关,德力西的电流是40A的,打算用在总开关上,下面有四个电机,2个1.5KW的,2个3KW的电机四个电机不会同时启动,两个1.5KW的电机可能会同时启动。不知道能否正常工作?

德力西断路器 (原文件名:德力西断路器.JPG)

正泰的是10A的断路器,体积看起比德力西的要小的很多,请问他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吧?

正泰断路器 (原文件名:正泰断路器.JPG)

网友:
废话少说!!
直接上图,自己看着选吧!!!没错

楼主:
to 【2楼】 hzxiaobao
--------------------------
谢谢你的指点,按照上面的关键词,搜索一下,找到这是一个变频器厂家的资料,
这是经过实践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没有错误的。
顺便问一下,无熔丝空气断路器和上面图片的断路器是一样的吗?

网友:
是一样的。

网友:
其实    电机:3KW      选用型号:DZ47-60 D8/3P开关
    电机:1.5KW      选用型号:DZ47-60 D4/3P开关
建议选用好的断路器,最好是进口名牌,国产的用怕了。

网友:
支持5楼,国产的断路器真不好说。冒牌太多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5楼,国产的断路器真不好说。冒牌太多太多

chuxue  我要用一个继电器 驱动电压12v 充电的时候可能到14v

控制端电压也是12-14  工作电流是9A

每天吸合 20次左右

能不能推荐一个继电器?

谢谢了

楼主:
谢谢 【5楼】 cdust
------------------
断路器的电流(型号)=电机功率/380,这是电机工作电流,不用考虑电机启动的电流吗?
我在市场上见到很多卖正泰电气产品的,感觉假货肯定很多,我选的时候,也是找家有信誉的拿货。

楼主:
to 【5楼】 cdust   正泰好像没有DZ47-60 D8/3P这个型号的吧?
to 【7楼】 litteworm  用松川的,型号:812HM-1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 【5楼】 cdust   正泰好像没有DZ47-60 D8/3P这个型号的吧?
to 【7楼】 litteworm  用松川的,型号:812HM-12V

谢谢 812HM-12V 呵呵 看了一下 很不错
工作电流稳定是9A-10A左右
负载时一个大灯
812HM 最大负载时15A
不知道这个预留量够了没?
闭合的瞬间电流应该比10A大很多
每天30次闭合的话 可以用多久?

再次谢谢
我找找2个样品看看 呵呵

楼主:
to 【10楼】 litteworm
-----------------------
你的负载是一个大灯,阻性的负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型号的继电器用在某款汽车的雨刷上,
负载是电机,工作电流要比这个大点。
电气寿命是10万次,你计算一下,我开始是申请的样品,需要的话,我把申请的方式发给你。

网友:
我们公司也在做断路器和接触器

你的需求量大不?/

楼主:
【12楼】 xcodes
------------------
目前公司的需求量不是很大,产品是养殖场的自动上料设备,属于一个新型产品。
好多养殖场的老板还没有实现自动化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