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打不开,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1-28):
我的电脑开机时,老显示欢迎使用,不显示桌面。必须重新起才行,注;电脑没有连接其他设备,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
打不开? 砖头行不

网友:
我还以为要拆外壳

网友:
可能是操作系统部分文件损坏造成的,可能是病毒破坏,也可能是直接按电源关机造成的
建议使用系统安装盘,恢复安装试试,
如果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只有重装系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