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意波形发生器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01-28):
自己想用da转换做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由于51单片机的速度有限,打算用外部存储芯片,型号为hm6264lp-12,寻址用的是256的二进制计数器,数据存好以后,寻址模块接入10m的有源晶振(信号没有处理,直接接到计数器的clk端)但是用示波器测里一下6164其中的一个数据口,波形如下,
6264其中一个数据口的波形 (原文件名:图片 006[1].jpg)
根本分不清高低电平,怎么回事啊,又测了一下计数器最低位的波形,波形如下,虽然失真,但还能看的过去。但是6164的波形失真太大了。10m的频率因该不是很高啊,怎么会这样呢。
计数器最低位波形 (原文件名:图片 007[1].jpg)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或者给我介绍一个高速的存储芯片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
数据口那种波形非常正常啊,是不固定周期的,所以示波器触发后叠加在一起。

网友:
6164  12读取时间是120纳秒

网友:
你的示波器是多少带宽的,模拟示波器的时间同步调了吗?探头的阻抗之类的考虑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
不能不考虑。示波器带宽、阻抗不对的话不够,波形要么变形,要么没有。
示波器再好,也没到拿个探头随便一戳就可以看波形的地步。
你的第一张图,调下同步时间试试,第二张是不是示波器带宽不够或者表笔阻抗太小,打到X10档试试。

网友:
用FPGA可实现1GHz以上的DA采样率,如果是正弦波示波器采集是不同步的,图像应该是晃动,另外,探头应打到10x提高测试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