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 4bit总线的困惑

楼主(2010-01-28):
用pic16f877驱动1602,rc4-rc7做数据口,rb0 --rs  ,r/w--gnd,e-rb2 可以成功现实

数据口不变  rc0--rs  ,rc1--e  怎么也不能成功?请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
........你数据怎么发的?没影响到RC0-RC3?

网友:
楼主可以发你的4个数据口驱动的程序出来让我看看吗,我用八个数据口的能显示,但用4个数据口的就没有显示了,可以看楼主你的程序吗?谢谢了!

网友(2010-03-05):
我有16F690成功的案列。文件存在公司电脑里面。明天给你发上来。1602使用4位地址传输需要在写指令的时候重写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