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精度不够,请推荐一个准确点的时钟芯片!

楼主(2010-01-28):
最近用DS1302做了个时钟.发现一天少6-7秒.
晶振是6PF的。日本货.
但是还是一天少6-7秒。
听说DS3231很准确。大家有没有用过?、
在网上搜索到的都是威帆。到他主页看了下觉得很山寨.请问有用过威帆的不?精度如何?

网友:
这个片子没这么差吧? 估计是没用好,或者买到了假货。
时钟偏差一般都是晶振的问题。
要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
不会吧!走时快慢也要懒DS1302那它不是太无辜了朋友你没用好,电容是要调整的不是说多少就是多少了要看实际电路的,比如电压、线路的分布电容等。

网友:
我也正在试ds3231   放了一天 还没看时差

网友:
用过ds3231室外环境一个月也差不了几秒就是贵而且比较耗电

网友:
哎……拉不出便便就赖地球引力啊?精度和什么有关系?是晶振,晶振不选好,再好的芯片都白搭。

网友A:
曾经为 AVR 做出来的和计时/定时有关的东西不准头痛,后来搞了个频率计量晶振,发现大多数晶振都不是很准。下面是 4.00 晶振用 M8 定时器输出的 500HZ 测量结果,可见比预期值大 0.9HZ 以上,推算 4M 晶振的实际频率就是 4007239.0352 HZ;由此看来每小时会快 6.5 秒以上,楼主的一天才快 6、7 秒,这个晶振已经很不错。

后来我弄到一盘韩国产的 12M 晶振,按照手册用 22p 的银云母负载电容,频率能准确到 12.000000(在 4060 上专门测试),可见晶振还是有差别的,国产的晶振不怎么准。至于楼主的日本晶振,最好看下负载电容对不对,然后用频率计看看频率。

网友:
这几天试了下威帆的,精度还可以,我用的是SD2403,内带晶振的
跑了两三天,误差1秒左右,不过精度要求高的话要有温度补偿

网友:
即使1302是廉价时钟一天6到7秒也太离谱了,如果室温不是偏得太离谱一个月差6、7秒还差不多,最好先找个示波器看看晶振频率到底是不是32768HZ再说,假如是晶振不准,换什么芯片都是白搭……

网友:
LZ没整明白哦,时间准不准是跟你的32768晶体有关,不是IC,我用10ppm,12.5uF匹配电容的晶体,量产误差在1秒/天以内。

网友:
DS1302 好象不用电容?

网友:
DS1302每天慢6~7秒,应该是你晶振上接了电容的原因,如果你用的是6PF的晶振,不接电容会好点

网友:
rx8025,rx8025T,后者带温度补偿,都是内置晶体的

网友:
DS1302说: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啊?谁来帮我平反昭雪啊:(

精度跟晶振有关,市售的32768晶振普遍精度不高,加上温度系数大,有点误差正常得很。EPSON有高精度晶振,1ppm的温度系数,就是贵啊。

网友:
DS3231说:总算找到借口干掉那个老顽固DS1302了……

网友(2010-08-16):
SD2403这个芯片是不错,就是没有自动温度补偿.SD2400有自动温度补偿,就是体积大.

网友(2014-01-11):
引用 网友A:
曾经为 AVR 做出来的和计时/定时有关的东西不准头痛,后来搞了个频率计量晶振,发现大多数晶振都不是很准。 ...

12.000000,什么牌子?

网友:
DS3231 的靠谱价格是多少?
貌似淘宝上价格很乱, 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RX4803,内置晶振+温补,A级年最大差1分钟。

网友:
                                                           不要怀疑芯片

网友:
估计和晶振有关

网友:
把晶振调好,精度就高了,其实时钟芯片原理都差不多,关键在于时期信号准不准。

网友B(2014-02-14):
昨天装机好,试了8个小时,目测快了5s,没有接负载电容,这样该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装机好,试了8个小时,目测快了5s,没有接负载电容,这样该怎么调?

快了的话就加PF级的电容

网友:
你是没中过招,原装的自然不用怀疑,但国产的嘛,莨莠不齐,说实话,国产的ds1302已经做烂了......

网友:
淘宝上5ppm的晶振,接stm32,实际能达到10ppm内,每天误差不到1秒

网友:
用过DS2302,不错,挺准的,内部晶振,外围不需要什么电路,就是比较贵些

网友D:
调整好晶体两脚的电容就可以了。项目上用到过。现在一年只差30来秒

网友:
我用的PCF8563. 好像有一个多月了, 差了几十秒.

网友(2014-08-23):
我用的DS1302,用备用电池快,直接供电就慢。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6321032593

网友:
DS3231不错的,精度可以满足要求。年误差两分钟。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6321032593

网友:
我用过DS12C887,很准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C:
快了的话就加PF级的电容

那么慢了呢?怎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整好晶体两脚的电容就可以了。项目上用到过。现在一年只差30来秒

2脚的电容怎么调整?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我用DS1302时,在晶振两脚接上微调电容,慢慢调就很精准了,实在不行就程序上每日某个时间加/减秒.

网友(2015-10-31):
每天6,7秒很厉害了,我用淘宝山寨芯片半年才5分钟。 JLC的晶振。 电容和晶振要匹配好。

网友:
是晶体的问题吧?芯片会产生误差吗?除非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