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个AVR的充电器,降压电路图和制版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有问题没

楼主(2010-01-28):
降压以及采样部分参考了安哥的开源STM32以及ATMEL的一个充电器文档,本人是个Arduino爱好者,控制部分参考开源平台Arduino,这个充电器做出来也将开源,有人说Arduino就是个高级点的玩具,可是我觉得Arduino的库特别多,开发起来非常容易,这也是我玩它的原因

器件的选型基本完成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吧,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摆摆元件的位置就制版了,头一次画完整的图,头一次用EAGLE,头一次制版,很可能失败,请大家帮忙,先谢谢各位了
另外还想问问去哪制版比较便宜,我用EAGLE画的是不是得导出成GERBER?

网友:
还没见过有工厂能支持eagle的brd文件
导出gerber没问题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的讨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47845&bbs_page_no=1&bbs_id=1009

网友:
看到楼主的图,想起一个问题,请教下楼主
对一条线的命名

怎样才能让命名显示在线路上,我用name按钮设定一条线的名字后,名字不会显示在线的旁边,用value命令,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添加text文本上去,但这样用起来太麻烦,name和text又不能同步,改就要改两遍,要是不小心放错位置就更麻烦了,不知道楼主怎样做的

刚仔细看了下,似乎也是放的文本-_-!!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图,想起一个问题,请教下楼主
对一条线的命名

引用图片
怎样才能让命名显示在线路上,我用name按钮设定一条线的名字后,名字不会显示在线的旁边,用value命令,更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只好添加text文本上去,但这样用起来太麻烦,name和text又不能同步,改就要改两遍,要是不小心放错位置就更麻烦了,不知道楼主怎样做的
刚仔细看了下,似乎也是放的文本-_-!!

用Label啊,左侧工具栏右下角有个ABC那个,我也是初学,第一次画
这个lebel的作用是在这条线的旁边显示这条线的name属性

网友:
谢谢,原来这么简单,研究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