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新手之五   哪位在LM3S系列上成功搞过I2C的?

楼主(2010-01-29):
使用LM3S的固件库
我弄了一个简单的DS1721, 可是怎么都无法读到数据, I2CMasterErr() 确显示没有错误……

我用的主要函数:

void init_i2c()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I2C);
    I2CMasterInitExpClk(I2C_MASTER_BASE, SysCtlClockGet(), 0);
}
void init_ds1721()
{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MASTER_BASE, 0x48, 0);
    I2CMasterDataPut(I2C_MASTER_BASE, 0x51);
    I2CMasterControl(I2C_MASTER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SEND);
    UARTprintf("(0) i2c master error: %d\n", I2CMasterErr(I2C_MASTER_BASE));
}

unsigned int i2c_temp_read()
{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MASTER_BASE, 0x48, 0);
    I2CMasterDataPut(I2C_MASTER_BASE, 0xaa);
    I2CMasterControl(I2C_MASTER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SEND);
    UARTprintf("(1) i2c master error: %d\n", I2CMasterErr(I2C_MASTER_BASE));

    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MASTER_BASE, 0x48, 1);
    I2CMasterControl(I2C_MASTER_BASE, I2C_MASTER_CMD_SINGLE_RECEIVE);
    UARTprintf("(2) i2c master error: %d\n", I2CMasterErr(I2C_MASTER_BASE));
    UARTprintf("(3) data: %d\n", (int)I2CMasterDataGet(I2C_MASTER_BASE));

    UARTprintf("\n");
}

不知道哪位可以提点一下……
谢谢了!

楼主:
串口的相关回显为:

(0) i2c master error: 0
(1) i2c master error: 0
(2) i2c master error: 0
(3) data: 0

楼主:
好像是i2c模块没有初始化好

void init_i2c()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I2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I2C(I2C0SCL_PORT, I2C0SCL_PIN);
    GPIOPinTypeI2C(I2C0SDA_PORT, I2C0SDA_PIN);

    I2CMasterInitExpClk(I2C_MASTER_BASE, SysCtlClockGet(), 0);
}

这样以后, 能返回一些东西了, 不过看样子还有别的问题, 数据不对……继续调试……

楼主:
嘎嘎
基本搞定

原来是i2c操作过程中需要一定延时(或者使用中断方式更好)
现在可以在串口上看到两组温度计的度数了。
有了这个基础, 睡觉起来后再研究研究这个芯片的其它协议和I2C的固件库, 日后再给fpga写个模块, iic就差不多学成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嘎嘎
基本搞定
原来是i2c操作过程中需要一定延时(或者使用中断方式更好)
现在可以在串口上看到两组温度计的度数了。
有了这个基础, 睡觉起来后再研究研究这个芯片的其它协议和I2C的固件库, 日后再给fpga写个模块, iic就差不多学成了吧?

引用图片

楼上这个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呀,看起来很华丽的样子

楼主:
这也叫华丽?

LinuX X主流的集成桌面环境中, 以"不华丽"为特色之一的 XFce4

楼主:
传一个完整的代码

很烂

楼主:
回复 网友B:
jh

jh 算啥米意思?

网友:
开发环境应该是 EMacs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发环境应该是 EMacs :)

恩 emacs

今天调试CPLD i2c slave成功, 用cpld做了一个i2c的IO扩展。
这下并口多多了啦!

网友(2010-12-10):
邪门啦,用LM3S9b90对着FM24CL64操作,不行啊!看到有输出的波形,但是看不到芯片的响应,怪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LM3S9XXX系列的芯片一定要对IO进行指定配置,因为9000系列IO功能比较多,所以要用HWREG寄存器进行配置IO,否则会出现没有响应,我在用LM3S9XXX做项目的初期就碰见这些无响应的问题,后来看到TI官网的论坛,里面的高级工程师回答的,让我顿悟,接着就解决了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