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 II 的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0-01-29):
小弟刚开始用NIOS II入门,以前玩的是STM32现在发现NIOS II里用串口中断时一定会把接收和发送同事使能了,我想发送时不用中断,这样可以用printf();函数,接收时用中断接收,这样可以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的,你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只处理接收部分的处理就可以的。
代码如下:

alt_irq_register(UART_IRQ, NULL, uart0_ISR);

/*
* ===  FUNCTION  ======================================================================
*         Name:  uart0_ISR
*  Description:  中断接收函数
* =====================================================================================
*/
static void uart0_ISR(void)
{
    while(!(UART0->STATUS.BITS.RRDY));
    //其他处理部分

}

网友(2010-08-18):
完全没问题啊,发送一般不用中断,接收几乎是一定需要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