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供电华为gtm900c发送GSM短信猫

楼主(2010-01-29):
本人想做一个GSM短信发送猫,打算采用华为gtm900c,想用USB供电,但是USB供电只有500MA,GSM模块峰值有2A,大家都有什么方案啊

网友:
USB VDD----------|>------------GTM900C VBATT
            |          |    |
           ===        ===  ===
            |          |    |
           GND        GND  GND

二极管采用1n5408,如果是贴片需要B型封装,三个电容可以采用470uF10V的钽电容

网友:
M590采用英飞凌7880单芯片解决方案,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SM/GPRS纯数据工业级通信模块,提供优质的短信和数据传输服务,该模块具有低功耗(待机功耗2.5毫安)、温宽大(-40至+80)、独特的AEsft软件加密协议功能,而且属于业界体积最小的模块28mm*24mm*11mm (长*宽*高),目前正大批量应用在电力系统、车载、无线数传、无线监控等工业级领域,附件是详细的M590产品规格书,请查看,欢迎与我联系 深圳市有方科技北京办事处 蒲先生 13488653038
全球第一款单芯片GPRS模块

功耗低:待机功耗2.5MA

温宽大:-40—80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开放1Kbytes数据区供客户使用

独特AES软件加密功能

PMB7880集成了基带、射频(收发)以及电源管理四颗芯片

编码方式:CS-2传输速率可达到13.4KBPS

支持串口的CMUX功能

支持串口复用(多路复用)功能

支持DNS域名解析

支持GPRS认证指令

支持TCP/IP功能

支持FTP传输功能

支持CSD业务

支持USSD业务

支持AMR语音编码

支持全速率半速率AT切换(通过AT指令来控制时间)

软件本地升级支持

网友(2011-01-05):
这样真的可行?
我用双头的USB供电给3G模块还是不稳定。
拨号上网的时候还是会重启。

网友:
超大低ESR电容10000U,应该不会了吧?
再不行并个锂电

网友:
USB方案并不可靠,USB端口本身也有很大部分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果装太多的电容,可能导致上电瞬间USB进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