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I的 LM3S8962板上尝试RT-Thread/LM3S 0.3.0 RC1 (新手上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29):
在TI的 LM3S8962板上尝试RT-Thread/LM3S 0.3.0 RC1出现如下错误:
.\obj\rtthread-lm3s.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E:\SVN-Google-Source\bsp\lm3s\Libraries\driverlib\rvmdk\driverlib.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因为是在公司的电脑,如不安装SVN-Google的情况下怎样做一个工程?是否一定需要SVN-Google? (最好有基于LM3S8962的个工程包)
以上谢谢!

网友:
错误提示是说你缺少driverlib.lib库文件,这个库文件是由LM3S提供的固件库源码生成的,在RT-Thread/LM3S 0.3.0 RC1发布版中一起发布了这个固件库,源码在bsp\lm3s\Libraries\driverlib目录下,这个目录中有个driverlib.Uv2工程,你需要先编译这个工程生成driverlib.lib库文件。然后,重新编译RT-Thread/LM3S 0.3.0,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RT-Thread/LM3S 0.3.0 RC1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发布包,你不需要使用SVN-Google。不过如果你使用SVN-Google的话,你将能获取到RT-Thread开发的最新代码。

楼主:
谢谢【1楼】 shaolin 的回答

  我bsp\lm3s\Libraries\driverlib driverlib.Uv2工程编译OK ".\rvmdk\driverlib.lib" - 0 Error(s), 4 Warning(s).

error: L6002U
但是还是显示.\obj\rtthread-lm3s.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E:\SVN-Google-Source\bsp\lm3s\Libraries\driverlib\rvmdk\driverlib.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真正的路经是:E:\rt-thread lm3s 0.3.0 rc1\bsp\lm3s才对啊,在那里修改文件指向E:\SVN-Google-Source\bsp\lm3s\

楼主:
搞了一上WU。code size  exceeds 了。(好事多磨啊呵呵)

.\obj\rtthread-lm3s.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101034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Target not created

等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你的试用版本太小了.这个编译出来有 101034 bytes 这么大了

楼主:
搞了半天我的是试用版的啊, 找找转正文件。
谢谢【4楼】 aozi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了半天我的是试用版的啊, 找找转正文件。
谢谢【4楼】 aozima

^-^

估计是shaolin的工程文件里.lib文件放了个绝对路径,你改成相对路径就好。Keil MDK这点也不是太好,有的时候是绝对路径有的时候是相对路径。

网友:
的确是这样子的,已经根据aozima的建议,在SVN中作了修正。

楼主:
4.0的转正文件那里有啊。各位都在用第几版的啊?

网友:
3.X的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