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达S900C手机用IE打开摄像头失败

楼主(2010-01-29):
同样的程序在多普达P800下功能正常,但在S900C下就是无法打开。
1.写了一个ACTIVEX控件,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打开摄像头;
2.在HTM页面加入Object对象(那个Activex),用JS来执行Activex的方法(打开摄像头);
3.将Activex打包成CAB放到手机上进行安装,安装完后查注册表正常;
4.在P800,S910手机上试均可正常执行,但在S900C下无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查了很久了,没能搞定,哪位高人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或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先谢了!!

网友:
ACTIVEX控件是x86的CPU 用的吧!用在Windows的系统上的吧. 要不,用Flash 开摄像头.
试一个这个

楼主:
lgl_debug,有没有源代码呀?其实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要用IE来调Activex控件读取手机里GPS经度与纬度数据,然后再写入服务器端的数据库中。但这个实验做不通就卡住了,不知道后续如何前进,本想用SQLCE来做,但对这个不熟,得慢慢学,老板要得急所以就用这种方案了。

网友:
my_cam= Camera.get();
my_video.attachVideo (my_cam);

工程源码,Flash 8.0 以上软件打开ourdev_530501.rar(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VidCap.rar)

楼主:
回1楼:
    刚试过,你这个flash不行哦。

网友:
windows mobile 6.1 flash player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是得用Activex,不然,我还得去学Flash,这样就不如我去学SQLce来得快了。感谢lgl_debug!

网友:
都是高手,看不懂。
开发WM手机软件需要什么平台?希望楼主给讲讲

楼主:
首先申明,我可不是高手,刚刚学而已。
1.VSS2005 or VSS2008;2005的话建议打个SP1的补丁;
2.ActiveSync4.5_setup.msi用于手机与开发平台同步;
3.如果装VSS2005的话得打NETCFSetupv2.msp就FrameWork的SP1补丁;
4.WM5、WM6 SDK 标准版或专业版,一般建议装标准版;
5.WM5、WM6或6.1 SIM 模拟器;
余下的就是开工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