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一个产品上的FPGA芯片电源与地莫名其妙的短路了

楼主(2010-01-29):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一个产品上的FPGA芯片电源与地莫名其妙的短路了
但芯片还能正常工作,就是发热的厉害,把电源芯片周围的电路板都烧黑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FPGA内部的VCC与GND 短路呢?
高手给点提示,呵呵!

网友:
短路了芯片应该不能工作吧?哪个VCC?VCCIO还是VCCINT?

网友:
io管脚内保护二极管击穿了吧!

网友:
楼上正解!我也遇到过,一定是楼主曾经把FPGA管脚上的电压过大,超过VCCIO了。
还有,使用网上的卖的下载器,在断电后还是有电流流进FPGA的,电压大约是2V左右,所以,外接的信号源3.3V也会导致上拉二极管的击穿。

楼主量VCC和GND的电阻应该是30多欧姆到100多,是吧?

网友:
肯定不是电气短路,用万用表测还是有一点阻值,跟完全短路不一样

网友:
FPGA的PAD上的二極体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