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表……有奖征集!!

楼主(2010-01-29):
老婆大人说了,特别盼望大家把焊好的怀表,照点组装过程、成品图片以及功能的修改、加强等等发个贴,像bobojust那样的,她非常喜欢看大家的这种贴。到一定时候,会选出那些很有特色的帖子,给贴主发奖品。

据悉,奖品尽管价值只有几十元,但非常有特色,很可爱的说。呵呵……

网友:
支持。
不过……
我肯定拿不到
因为我还是第一次玩msp430,工具从0开始……
程序我也打算自己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学习到新东西,还可以增加一些新功能。
更糟糕的是,我还有个担心,学习还没有开始,元件、pcb被我焊坏了,还要从负数开始。

网友:
奖品是不是白沙头上的帽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奖品是不是白沙头上的帽子
像个小飞机,呵呵

楼主:
请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35318&bbs_page_no=1&bbs_id=3060 的bobojust楼主到我老婆的淘宝店随便拍件东西,她会随机送出件奖品……据说要付快递费的。
老婆的淘宝店: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ccb1fd202294293ed6ebe1ce0ee628aa.htm

其他网友继续跟进,奖品会持续送出……

网友:
昨天把大板子焊完了,比较慢的说。(ps: xx的说,的说是什么意思?我是从帖子里学来的)
小板子我在想可替换方案,我想能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不同样式的小板子,喜新厌旧了就换片新的。

昨天焊板子比较惊险。
先是MMA7660太轻了,风衣吹就跑了。后来勉强吹成了,不知道好了没有。
然后是焊TMP102的时候,镊子没夹好,bia-ji一下子飞了。后来钻到桌子底下找了半天居然找着了。这个东东实在太小了,腿也短,焊盘细吃不了锡,烙铁不顶用,风枪也不敢用。
焊430的时候,n条腿被我弄短路了。还好,最后都弄好了,学会了这种贴片怎么焊。希望430没有挂。

手头没有hc240,只有244,先用洞洞板搞个简易的下载线……

楼主:
做小板子当然可以换啊,那就是8个IO口,随便用哦。
从焊接资料那里有小板的焊盘位置和大小,提出来就行了。
=====================================================
MMA7660确实难弄,可是现在的芯片慢慢得越来越小,真没办法。也许到了认真对待回流焊的时候了。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电路上的可换性,是操作方便上的可行性。要换的时候,不用大动干戈,就像插拔接插件一样方便。

楼主:
难啊,空间非常有限,不光是物理空间,布线空间也很小。

网友:
所以想破头皮。暂时按照现在的方案做,哪天灵感来了说不定还真成了。

网友:
我先堆焊锡,再用细铜线吸掉,再小的芯片都能焊好,整个怀表我都是这样用烙铁焊的,只是没有下载线,怀表生死未卜~~~~~

网友:
我做好的怀表送给女同学了,她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才弄好的,没来得及拍照。
被MMA7660折腾了一天,用实验室的热风枪吹不成功,主要问题是不会用- -!!!后来去赛格买了尖的烙铁头(I型),回来后再用了点松香,一下子就搞定了。(MMA7660下面突出来的焊盘实在是太小了)
后来发现焊这些东西要用点助焊剂才好,尤其是MSP430那么密的脚,不用助焊剂很容易粘一起。吸锡带也是好东西。
最后用洗板液清洗了一下电路板,good。

PS:实验室刚好用利尔达送的430开发板和usb仿真器。自己弄了转换头,就下载成功了。

网友:
彩虹老师还向大家介绍了简易的下载线,怎么会没有下载线呢?

网友:
老白又给LP做小广告

楼主:
13楼:呵呵,这也是老婆的目的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趁天气晴好,这几天都在外边玩,还没时间自己做条下载线……放假了先陪陪家人,等周末再静下心来慢慢玩。

网友:
哈,我猜,90%都是给自己的另一半做怀表。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邮购到这个怀
表呢?

网友:
做个广告,邮购部现在就有

网友:
哈哈哈哈,领奖来了.年后...年后...

网友:
经过n天“技术攻关”,现在运行起来了,仍然有一些小问题。

1. 31-35分秒针不亮,时针没有测试。估计是430引脚虚焊。
2. 用白沙配的电池亮度比用手机锂电池亮度低一些。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自己买的60个蓝色led亮度用原配电池不均,锂电池供电就没问题。看来我得把12个限流电阻去掉,并修改程序来限制led的亮度。
3. iar中,release版的代码下载不成功,说是pw.txt格式有问题,debug版的可以下载。初次使用iar,暂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4. 彩色时针显示代码似乎有问题。上电默认11点的时针亮,这个没问题。问题是,靠近亮着的分针的那个时针,也会有一点点微弱的发光,会随着分针走动,也会换一个时针发出微弱的光线,总之总是靠近亮着的分针的那个时针。

之前还经历了一点小波折:程序下载不下去。
  开始以为是下载线有问题,于是测量244各引脚到怀表下载线焊点,都ok。然后怀疑244芯片,用逻辑仪发现244居然在没有输入的时候持续输出方波。拉低拉高输入引脚后没问题,判断244 ok。
  于是转向怀疑到430。经过仔细检查发现430的54, 55引脚虚焊。重焊之后,有发现iar的提示变了,判断没有虚焊,但是仍然下载失败。看到格式不对的提示,换debug版本,下载成功。
  有了54脚虚焊的先例,所以初步判断led不亮也是虚焊导致。

年前没有时间继续研究了,上面的这些问题,要等到年后来逐一验证排除。

网友:
  另外,我用细铜丝引了几条空的引脚出来以备扩充功能用,比如翻盖检测。
  翻盖检测之前有网友提到,但是方案太复杂,好比那个挑空肥皂盒的例子。其实细心的网友会发现,怀表翻盖时盖子自动弹起,是弹簧的作用。犹如检测开盖探针的方法一样,在怀表的下半部分也焊上两根弹片来检测翻盖弹簧的变形就可以了。工作没完成,无法上图,年后完成了上个图给大家看看,或者哪位网友先完成上个图。其实很简单,和现在的两根弹片原理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