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通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1-29):
请问一下:
  1.串口大家有没有跑到150K的频率,要注意什么问题。
  2.有没有用SPI口做过协议呀,怎么做?
  3.在500ms内传送5K的数据,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楼主:
有人回答么?急求

网友:
500ms传输5K,也就是说需要的最低波特率是100Kbps,好像不高啊。
单片机间的串口通信速率可以很高。如果使用SPI,速度会再高一些,如果自己使用IO进行8位并行通信,那个速度就更高了。

楼主:
串口最多到51200bps,除去开销,还差好多。SPI协议比较难定,正是因为没有IO才要设计的。

网友:
为什么"串口最多到51200bps",随便找个AVR的数据手册打开就是

网友:
用SPI吧,现在很多ARM7/ARM9都能支持到几十兆呢,而且全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