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光耦PS2501的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0-01-29):
常用的PS2501的频率是多少?我查了一下高速光耦如下:
以下是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高速光藕型号:

100K bit/S:
6N138、6N139、PS8703

1M bit/S:
6N135、6N136、CNW135、CNW136、PS8601、PS8602、PS8701、PS9613、PS9713、CNW4502、HCPL-2503、HCPL-4502、HCPL-2530(双路)、HCPL-2531(双路)

10M bit/S:
6N137、PS9614、PS9714、PS9611、PS9715、HCPL-2601、HCPL-2611、HCPL-2630(双路)、HCPL-2631(双路)

不知道2501的频率到底有多少呢?难道只有10K或者不到?

楼主:
感谢1楼的回答,如果用2501来作为485通讯的光耦,最大能够传输的波特率能有多少呢?应该怎么算?

楼主:
我想实现485通讯速率在9600 、 14.4Kbps ,选什么样子的光耦比较合适呢?还请高手介绍集中常见的

网友:
普通光耦大都是40k,具体查Datasheet看看速度最高的电流是多少,14.4kbps可以用普通光耦,再高就要选高速光耦了。

网友:
PS2501 足够你用的了。。

网友(2010-06-21):
我用TLP521-4,信号速率怎么达不到10K 就失真了呢?

网友(2011-04-10):
回复 网友A:
我想实现485通讯速率在9600 、 14.4kbps ,选什么样子的光耦比较合适呢?还请高手介绍集中常见的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