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C-03的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ENC-03的资料供电压是在3V-5V左右,我假设一下,ENC-03的电压输入端不加稳压,直接接在锂电上,随着锂电的放电,供电电压从4.2V降到3V,期间ENC-03的输出的中点电压会不会变化,如有变化是多少的数量级。如加了一个稳压集成在其电压输入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要加多大精度的稳压。由于我没有那么高精度的万用表,测试不到。

网友:
就算加了稳压,ENC-03的中点电压还是会漂的。

楼主:
楼上的,你说会漂,是因为电压下降,还是因为温度.我先不考滤温度的影响.单单考虑电压的问题.对于上面的两个因素如何才能解决其造成输出中点变化.

网友:
按手册推荐的电路做吧,加高通滤掉直流成分才是正路。

楼主:
但手册中的那个电路,会有一个反冲电压.

网友(2010-07-08):
回复 楼主:

尊敬的楼主有ENC-03MB 引脚资料吗?不管没有,先谢了 375870540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手册中的那个电路,会有一个反冲电压.

如果你把gyro輸出的結果迴授到控制輸入,可以增加系統阻泥,那個反沖電壓會有用的。如果是用在姿態估測,可以在過零點附近將陀螺的協方差適當的加大可以抑制估測的不精確。

總之會比為了補償中點電壓好多了。ENC-03的Vout中點電壓飄的利害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