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接8寸的群创屏遇到困难, 怎么处理,VCOM,VGH,VGL,AVDD?

楼主(2010-01-29):
看参数,时候AVDD要 10.4V , VCom要3.7V, 这2个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似乎还得控制 VGH,VGL的开机与VCC,VCOM的,上电顺序?
大家都是怎么接的?用专门的TCON芯片,还是自己直接用通用芯片管理?

网友:
TI有专门的芯片。

网友:
这个不难吧,所有的LCD都有这要求

网友:
有专用芯片,卖屏的会给你参考电路

网友:
买一块Tcon板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其实上电顺序不重要的,基本都没问题的。

网友:
8寸的是AT080TN40,还是AT080TN52?
AVDD,VCOM,VGL,VGH都是小电流的,用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是TN52 V.1?

其他好象要外带TCON的,TN52 V.1带TCON只是要的电源有点多而已,其实电流不大,蚊波处理好,不然画面有波浪.

网友:
曾用过一个LCD,有VCOM脚的,供应商给了一个参考的VCOM线路我,我搭了一个实验一下,发现显示的效果不是很好,VCOM的专用芯片我没有用过,而且要对每块屏单独调节,生产会很不方便,所以后来换了个不带VCOM的屏。

附供应商给我的参考线路,里面的IC是个运放,我用4558代换了

网友:
8L:
VCOM驱动做好了效果一样很棒的.有点烦人而已,一堆分离.

好处就是比自带VCOM驱动的便宜,所以批量生产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2011-11-23):
回复 网友A:
其实上电顺序不重要的,基本都没问题的。

最近在弄这个,上电不考虑时序,在产品批量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呢?盼回复 谢谢